有关轴清根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7):
    我看有的图纸上标明轴在加工后要“清根”。请问“清根”是什么意思?如何清根?清根后对装配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网友:

应该就是空刀槽吧!如果是轴承等零件必须有了空刀槽才能装配到轴的根部!因为空刀槽的尺寸比较小,所以对轴的影响不大!轴类的设计只有根据需要才会留空刀槽呢!

楼主:

谢谢!请问空刀槽是什么意思?

网友:

去找根轴看看不就知道了,我们一般称之为消气。

网友:

清根,说白了就是零件X轴Z轴加工以后为90度直角,中间没有过度。
空刀槽,是为了在磨削或车螺纹的时候退刀的工艺需要。

网友:

"清根"一般是指外圆台阶处要加工成尖角,不允许有圆弧过渡.这多是防止装配干涉所用.但重要装配位置会要求有退刀槽或越程槽,而不是只清根

网友:

但是要想达到绝对的清根也不可能吧,我们习惯装配需要都会留空刀的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套类零件也是有工艺到角的

网友:

“请根”就是将台阶根部尽量加工为尖角以免装配干涉并可减少对轴本身造成可能的应力集中伤害或是减少加工程序(如设计为空刀则须另一把刀等)

网友:

楼上的同仁:  清根更容易有应力集中.

网友:

很好

网友:

看看5楼和6楼的帖子吧。
他们两个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磨刀的时候刀尖倒角尽量磨到最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清根:轴的圆拄面与轴肩端面的交线不允许出现圆角,倒角等大于轴圆拄面的金属.一般轴与轴肩用空刀槽连接,便于轴承装配时轴承端面与轴台肩完全接触

网友:

设计加工工艺,工艺槽,槽深是刀具的R角

网友(2008-07-26):
请问哪位大虾知道我附件里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是美国图纸上的一符号。谢谢了

网友:
请问我附件中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是美国图纸中的一清根符号

网友:
去找根轴看看不就知道了,我们一般称之为消气。

网友:
清根,其实就是拐弯的地方R=0的意思。
而R=0,这个0的公差,当然要视轴的大小而定。
比如直径1米的轴,做到R=1mm,也许可以叫做清根。
而直径10mm的轴,做到R=1mm的话,显然不能算清根。

网友:
请问各位大虾设计一自定心夹具有什么好的方案
而且要求自定心轴内部要求空心可以通气,用于真空吸零件

网友(2010-05-04):
学习学习

网友:
清根应该就是没有圆弧或很小的圆弧。

网友:
学徒、正在学习,谢谢啦!!!!!!!!

网友(2012-02-14):
到圆角容易,还是退刀槽容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