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工具可以测量1.2MM内径的细长槽?---[求助]

楼主(2007-04-17):
各位祖师爷,小弟有一装配件长1.8M,其中有一条1.2MM宽、15MM深的槽。如今要测量内径1.2+0.04+0.02MM这个尺寸(或量1.2MM内槽两面的平行度也可),用什么工具经济又实用???

网友:
Re: 跪求:用什么工具可以测量1.2MM内径的细长槽

塞尺不行吗?要不就自己做一把塞尺。

网友:

要么自己做一个通规一个止规,通规止规的公差查查资料就可以知道。再用通规止规检查。或者买一个标准的1.2的厚度塞尺,然后用0.02,0.03,0.04的塞尺检验,市场上有卖的,很便宜,有方便。

楼主:
Re: Re:用什么工具可以测量1.2MM内径的细长槽?---[求助]

谢谢,塞尺我用了,不好把握,那么长的范围容易不均匀,类似内径百分表的工具有吗?

 t# i0 Y! M

网友:

做个平塞规,很简单的.

网友:

赛规之类的东西,赛之

网友:

可以用杠杆表进行测量,当然表头要用小号的, 要小于1.2毫米.用正打反勾的方法,配合块规与
块规支架,既能测出实际槽宽,又能测出槽两面的平行度

网友(2007-10-17):
引用 楼主:
谢谢,塞尺我用了,不好把握,那么长的范围容易不均匀,类似内径百分表的工具有吗?

有,但是操作的时候手不能乱晃,精度1微米。或者专门定做检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