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型刀具材料新发展

楼主(2007-04-17):
现代新型刀具材料新发展

网友:

学习一下,了解方向!

网友:

我觉得刀具材料还是那种陶瓷材料有前途,就是脆了一些

网友A:

请问飞虎有没有听过KD-20

网友:

现在涂层刀具是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

无论无何,新材质的开发和应用是一个新的方向,了解,然后知道,最后使用。

楼主(2007-11-22):
引用 网友A:
请问飞虎有没有听过KD-20

KD-20没听说过,K20倒是标准的硬质合金刀具材料。
以下将从网上所来的解答摘录如下(也是 小马过河 提出的问题):

KD-20这种材料可否用来做刀具?---[请教]
发表于: 2007-4-25 10:10    作者: 小马过河
各位大虾,本人以前见过一种硬质合金材料,日本进口,牌号KD-20,用在模具上(是那种高速自动级进模,用来冲铜材做电子元件)做凸、凹模,超耐磨,一次可冲几KK。此材料硬度为100HRC以上,须用CBN,SDC砂轮磨及电加工成型。我想知道这种材料可否用来做刀具?

gudijet (2007-7-28 15:54:39)KD20材料是日本共立公司的钨钢材料,主要用在冲压模具上面的,效果很好,但因为模具用的钨钢同刀具用钨钢性能要求不同,所以具体使用情况如何,还不可知。另外稍微纠正一下,KD20的硬度HRA是90,转换成HRC是74,呵呵~

网友(2008-02-22):
长见识了,本人工作中也常会遇到有关刀具材料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