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保证,困扰我很久---[图,求助]

楼主(2007-04-17):
图一所示的结构,part1为一个圆形的铸铝管,part2为一厚度为12的铁板,二者之间通过螺栓连接。Part3part4是通过螺栓固定在铁板上的铁块,在两个固定螺栓之间有一个孔。要保证该孔(图二中标注)的尺寸精度,该如何设计?或者是设计一个辅助安装的机构或治具,使用后能够保证或检查安装精度达到图二所示的精度要求。谢谢

网友:

part1圆形铝管内外的尺寸精度???

网友:

铁板和管的精度是多少?管的内外壁可以加工出来一段基准吗?如果精度可以的话可以用装配工装保证;如果精度不好可以通过加工保证。这两种办法设计起来不会很难的。

网友:

你设计的铸铝管安装结构有问题?需要改进,有时间的话加我的QQ,我们聊聊。QQ号:381264008

网友:

铁板和管的精度是多少?螺栓连接无法保证精度,最好加销钉

网友:

  做一个工装就可解决!

楼主:

工装如何设计??小弟从来没有设计过工装,没有经验啊,铝管是铸造的,一般精度

网友:

你的那个1号件应该是个挠性件,应把那铁块上的孔留着在最后加工,先把所有的零件装配起来,其中钻孔肯定是要一个夹具把1号件撑圆了,否则中心没办法找,最后在加工两孔,精度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没定位销么?

网友:

螺栓连接太多了,建议各部件都要用销钉定位,最好象狼崽说的,孔最后加工

网友(2009-01-19):
螺栓连接的结构,因为螺栓和孔之间的间隙,我认为保证你的公差是不可能的,就算通过工装在装配时保证了,在使用甚至搬运过程中都会让他超差的.

网友:
这个精度挺高的要做工装,还有那个管子的圆度是个大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螺栓连接的而且精度这么高我认为很难做到,并且维护也不方便,同时你的标注尺寸测量也不太方便。在part1精度一定的情况下,建议做尺寸基准变化,以利于测量,找好位置后用定位销定位。

网友:
圆筒的刚度好不好?这个东西不小呢!
12楼 说的不错,你这个东西说不定搬动下圆度都影响较大,另外要确保罗纹连接的精度,是要打锥销孔的,你这个东西夹着打销孔,不会扁了吧!

网友:
做一个工装,工装具有对part1中心的定心功能,并附带两个的定位销。之后part1,part2,part3,part4所有的孔做出,在工装上安装,安装后,part1和part2之间,   part3,part4和part2之间打定位销,卸下。不过几个件的刚度要小的话,精度也可能跑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对对!!!
哪有这样做的!!
不好!一点都不好!!!

网友:
设计结构不是很好,很难保证

网友:
没错,那两个孔需要装配完后配做
或者要有销定位,不然无法保证公差

网友:
螺拴连接的件还能要那么高的公差?估计要重新设计结构了

网友:
工装加销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