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的参数有无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18):
number of teeth 13

diametral pitch 18

5 p( Y/ t V# G- H9 e) a

pressure angle 20度

 e- l. u, ~

ref.cylinder dia 0.7222

: ~ j/ y0 ?' i& C

circular pitch 0.1746

9 ? O7 R& t0 v* y

addendum 0.0704  (=1/pd的话应为0.0556)

dedendum 0.0505  (=1.15708/pd的话应为0.0643)

' F, {5 v' y E7 o Q V

circular tooth thickness 0.101/0.099

concentricity      within 0.002 t.i.r

请帮忙看齿顶高和齿根高是否计算有误!谢谢!

楼主:
Re: 大虾们帮忙看一下这个齿轮的参数有无问题

第二个齿轮

number of teeth 32

diametral pitch 20

. Y* E P

pressure angle 20度

pitch circle dia 1.686

addendum 0.05  (=1/pd没问题)

dedendum 0.00625  (=1.15708/pd的话应为0.057854)

circular tooth thickness 0.101/0.099

concentricity      within 0.002 t.i.r

请帮忙看齿根高是否计算有误!谢谢!

楼主:
Re: 大虾们帮忙看一下这个齿轮的参数有无问题

第二个齿轮

 L$ T9 r

 [) F ~

number of teeth 32

diametral pitch 20

pressure angle 20度

 R9 a

pitch circle dia 1.686

addendum 0.05  (=1/pd没问题)

dedendum 0.00625  (=1.15708/pd的话应为0.057854)

% S6 N" W; J V( x* [2 k w

normal tooth thickness 0.076/0.074

/ E U g/ {0 |& m

concentricity      within 0.002 t.i.r

 c0 N6 y4 i

请帮忙看齿根高是否计算有误!谢谢!

楼主:
Re: 大虾们帮忙看一下这个齿轮的参数有无问题

二楼参数输入有误,不知道如何更改,一楼和三楼为正确参数

网友:

Addendum和Dedendum是从分度圆开始计算的。齿轮变位的话,那数据就不会是标准的。变位体现在齿厚的数据上。一号齿轮是正变位的(齿厚比标准的大),所以齿顶高比较大。齿根就比较浅。二号齿轮有点负变位(齿厚比标准的小),所以齿顶高有点小,齿根就比较深。我想你三楼的dedendum是多了个零。

楼主:

谢谢,第二个齿轮是多输了个零,也就是说齿轮参数没有问题,但是不是标准齿轮,不能按以下公式来算的意思了???

计算公式不是下面这样吗?
?正齒輪主要部位的計算公式
-----------------------------------------------------------
各部名稱          公        制            英        制
-----------------------------------------------------------
                    M = Pc / π            Pd = π / Pc
模數(M)          M = D / T              Pd = T / D
徑節(Pd)          M = Do / T + 2      Pd = T + 2 / Do
                    M = 25.4 / Pd
-----------------------------------------------------------
                    Pc = πM                Pc = π / Pd
周節(Pc)          Pc = πD / T
                    Pc = πDo / T + 2
-----------------------------------------------------------
                    D = MT                D = T / Pd
節圓直徑(D)    D = PcT / π            D = PcT / π
                    D = DoT / T + 2
-----------------------------------------------------------
齒頂圓直徑(Do) Do = (T + 2)M        Do = T + 2 / Pd
                    Do = D + 2M          Do = 2 / Pd + D
-----------------------------------------------------------
齒根圓直徑(Dr) Dr = M(T-2.3146)    Dr=T-2.31416/Pd
                    Dr = D-2.31416M    Dr=D-2.31416/Pd
-----------------------------------------------------------
齒數(T)          T = D / M              T = DPd
                    T = Do / M - 2        T = DoPd - 2
-----------------------------------------------------------
                    t = πM / 2              t = π / 2Pd
齒厚(t)            t = Pc / 2                t = Pc / 2
                    t = 1.5708M            t = 1.5708 / Pd
-----------------------------------------------------------
齒頂(a)            a = M                    a = 1 / Pd
                    a = 0.3183Pc          a = 0.3183Pc
-----------------------------------------------------------
齒根(d)            d = a + c                d = a + c
                    d = 1.15708M          d = 1.15708/Pd
-----------------------------------------------------------
齒深(h)            h = a + d                h = a + d
                    h = 2.15708M          h = 2.15708/Pd
                                                h = 0.6866Pc
-----------------------------------------------------------
工作深度(h')    h = 2a                    h' = 2a
                    h = 2M                  h' = 2 / Pd
-----------------------------------------------------------
間隙(C)            C = 0.15708M        C = 0.15708/Pd
                      C = t / 10              C = t / 10

网友:

正齿轮是指0变位齿轮,在专业做齿轮的企业中,很少碰到。
你提供的公式不适用于你的两个齿轮。

楼主:

那变位齿轮该怎么计算才对?

网友:

齿顶高一般是加上变位量(变位系数乘以模数),齿根高减去变位量。但实际上齿顶圆是车削加工的,通常可以根据设计者的要求较随意的确定,齿根可以根据配对齿轮的齿顶和顶隙以及中心距来计算,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话,可以根据已有的刀具来设计,以节省成本,这样齿顶可以根据齿根来定。

网友(2009-07-24):
............................

看不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