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磨损后有什么好方法修复---讨论

楼主(2007-04-18):
在日常生产中,很多设备上的轴类零件因长期工作磨损,大家用什么方法修复?

网友:
Re: 轴类零件磨损后有什么好方法修复。(讨论)

价值较高的贵重轴类的修复,可使用高分子修补材料---将高分子重反应聚合物及低聚合物与硅钢合金混合并以此基础,构成由两种原料组合成的粘接修补系统,固化后,系统经久耐用且可进行机加工---可以请教贝尔佐钠产品.
其它的技术有:镀铬修复、电刷镀技术、堆焊修复、冷焊修复,等。

网友:
Re: 轴类零件磨损后有什么好方法修复。(讨论)

支持2楼,电刷镀技术很好,我使用过

网友(2008-05-23):
将轴工件继续车小。。。。在车一个套筒。。。将套筒工件放在机油里煮使其膨胀在套在轴工件上

网友:
电刷涂饰不错,就是可浮动量太小,一般只能50丝左右。还要有好的手感才能均匀。通常磨损量大的轴,我们都是喷焊处理,焊材多采用锋钢。在研磨至原尺寸

网友:
我给其他企业维修轴一类的一般磨损严重使用电焊补起来,然后车到原尺寸,如果较轻,用电刷镀,不用担心电焊后的耐用,我们这经常干这种活,质量挺好的

网友:
火焊喷涂。曾修复过c523一轴,效果很好。

网友:
我听说这杨的问题都是先焊后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滚花后再磨

网友:
有用激光焊接的

网友:
电焊,或者镶套

网友(2008-06-28):
采用热喷涂呀,我可以做·!联系QQ442746396

网友(2013-08-02):
我来发一篇《激光再制造及应用》文章,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哟。

网友:
修补剂,速成钢,电镀,镶套

网友(2015-02-11):
用高分子材料...现场修复。不用拆卸.修复时间短.使用时间长...等特点并且没有厚度限制
有需要了解的联系我15538906072

网友:
高精度.磨小,镀硬铬这种如较实用

网友:
赞同5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滚花后再磨

你税的这种方法局限性太大了。 轴类工件一般逗是应该比较精密结合,如果滚花的话就有很多凹槽的出现,影响结合程度。使用效果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