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声音很大---[求助]

楼主(2007-04-18):
我公司等离子刻蚀机上用的"莱宝"真空泵最近泵的声音很大,震动不是特别大.新换泵油也不行,怎么解决?

网友:

1、你说的真空泵如果是旋片式机械真空泵,它的上部有一个滚花的旋钮,你把它拧紧试试。这个旋钮叫做镇气阀,在夏天空气特别潮湿时,真空度抽不上去,是因为真空室中的水蒸气排不出去,这时打开镇气阀,有意让部分空气进入真空泵再排出,通过它的吸附作用,把水气带出去,由于在真空系统中引入了空气,机械泵在排出时由于气体较多,气体冲击真空泵油产生很大声音。
2、如果你换的不是机械泵专用机油,而是汽车发动机机油,也会发出声响。

网友:

"莱宝"选片式真空泵应定期保养:更换油过滤器及专用油。

楼主:

现在用的是"莱宝"专用泵油,每5天就换一次,旧油非常的黑,(镇气阀也拧过,不管用) 不知为什么?

网友:

楼主,供参考
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真空泵进口端直接抽大气的话,泵会有上述你描述的情况,很容量损坏泵.

网友:

再次提醒楼主更换油过滤器;
拆卸真空泵,检查旋片是否卡滞或开裂。

网友:

你可以把进气口封住,开动真空泵,如果还有很大的声响,就是泵的问题了。

网友(2007-05-30):

真空能抽得上去吗
第二 能不能检查一下膜片 如果有的话
第三 把皮带取下来 看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现在用的是"莱宝"专用泵油,每5天就换一次,旧油非常的黑”
泵可能内部损坏了!送专业检修部门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的是"莱宝"专用泵油,每5天就换一次,旧油非常的黑”
泵可能内部损坏了!送专业检修部门检查!

 ^

请问楼主是用莱宝的哪一系列的真空泵?油变黑说明油里混入水蒸气等杂质,没理由5天就换一次的.

网友(2008-07-22):
莱宝的真空泵就是烂

网友:
只说泵的声音大,但这可能是某一处引起的,比如松动、磨损、动平衡不好,都会产生噪声。

网友(2008-12-14):
最近油品有没有换过?

网友(2009-02-05):
发热情况如何?建议检查一下是空气气流的声音还是传动部分\转子等摩擦或震动的声音.

网友(2009-08-10):
我们的设备中也有真空泵,现在声音也是特别的大,就跟拖拉机爬坡似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网友:
是不是叶轮老化了,偏心了,要是这样的话也会很响的

网友(2009-10-17):
应该有水气混进去。要不不应该那么频换油。

网友(2010-01-01):
会不会是工作环境太恶劣啦,比如粉尘太多啊,或空气过滤器已经失效啦??

网友(2010-04-30):
发热情况如何?建议检查一下是空气气流的声音还是传动部分\转子等摩擦或震动的声音.
引用 网友B:

    同意这位大哥的说法,首先要知道发出的是什么噪音

网友C(2011-07-12):
回复 楼主:

泵进气口最好安装一粉尘过滤器,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如果真空度在-100.8Kpa以下,试试真空发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莱宝"专用泵油,每5天就换一次,旧油非常的黑,(镇气阀也拧过,不管用) 不知为什么?

油黑就是内部磨损严重

网友(2011-09-15):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泵进气口最好安装一粉尘过滤器,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找我

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
现在好像四川有的泵厂 有出带消音器的泵吧,声音小很多,你问问看。

网友(2012-06-29):
可以去上海泰通看看

网友(2021-06-28):
联轴节看看 我们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