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钢轴承的热处理后表面出现软点---[求助]

楼主(2007-04-18):
    GCr15钢轴承由于在热处理工艺不够好,在热处理后其表面出现了一些软点,其硬度仅为HRC50。为使其表面硬度达到60HRC,可以进行怎么样的热处理?其热处理参数应该是什么?

% f* e, a N

  若是成形后的轴承,为不减小其尺寸,用真空加热可否?

网友:

 GCr15钢轴承的预先热处理 是球化退火
(45-55HRC)锻造过程局部脱碳,淬火加热温度低,保温不够,冷却不良。
(比正常低2-3HRC)苏打水配制不当,温度较高,或苏打水上面有油

网友:

真空淬火几乎没氧化层,变形量很小。
尺寸要求高的,建议再精加工。

网友:

热处理参数要根据零件的具体情况制订

 a( B

1、提高淬火加热温度;

2、适当延长保温时间;

3、增加冷却能力。

楼主:

谢谢各位

我想要是是成品了之后,对其要求也不是那么高的话,只进行真空淬火就差不多了吧。但由于表面的软点,又是已进行过淬火回火处理了的。再进行这样的处理能不能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至少要其表面无软点,其硬度在HRC60左右。

楼主:

就只针对成品的轴承,其参数大致还是可以订下来吧。

对零件进行第二次热处理可以达到其表面硬度要求吗?

网友:

脱碳无法经热处理提高硬度,除非渗碳淬火.
硬度不符要求可以高温退火再淬火来弥补,
精加工后的高温退火再淬火来弥补,变形?加工余量?

网友:

加热温度偏低和保温时间不足,淬火后得不到全部马氏体组织,结果使工件淬火后形成软点。
淬火介质搅动不充分,水的蒸气膜比盐水稳定,因此,软点更易在水淬的工件上形成。水和水溶液的温度越高越容易产生软点。工件表面不清洁,如有铁锈,碳黑等,也会造成淬火后出现局部硬度偏低的现象。

楼主:

大哥,我不是要找原因,能不能给出各种原因导致软点后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回9楼
在2、4、7、8楼己经讲了,
原因知道了,跟原因反一下就是解决办法。

网友:

  如果要防止脱碳的话,就只能在淬火前进行渗碳处理;
但是这样的话,最终在淬火过程中的加热时间就不可能很充分,所以这也不是最理想的办法;
那么出现软点最大的原因是脱碳,所以,阁下最好选用盐浴淬火,盐浴淬火可以减低脱碳的可能,加热时间
可以很充分,而且淬火后硬度与组织比较均匀.

网友:

"若是成形后的轴承",我觉得很有必要采用真空热处理,因为普通的热处理工艺都会在零件表面形成“壳”需要进行加工去除,而且也影响尺寸。成形后的轴承在热处理后不适合进行其他的加工

这是我个人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指出

网友(2012-10-13):
我公司产品20cr渗碳盐淬后,也出现表面淬火出现软点问题。软点处,金相显示是渗碳结果不好,有点像脱碳,过共析层只有0-0.2mm,一炉出来,有好的,也有出现软点的产品。找不到渗碳出问题的原因,有高手能解答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