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水刀设备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哪些-[讨论]

楼主(2007-04-18):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国产水刀的现状,帮助广大用户更好地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请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使用情况写下国产水刀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及解决办法以供大家参考.

网友:

第一是压力不够,还就是砂阀做的不够好,下砂不顺,然后就是刀头容易堵,一堵就回水回到砂里,把砂搞的湿湿的下不来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以前我们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还就是砂阀做的不够好,下砂不顺,然后就是刀头容易堵,一堵就回水回到砂里,把砂搞的湿湿的下不来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头疼啊~~

楼主:

还有:高压密封圈的寿命普遍较低.

楼主:

宝石喷嘴的质量和寿命也有很大的问题.

网友(2007-05-24):

    刀头堵塞出现回水有四种原因:
1.砂不干净,里面带有大颗粒杂质。
2.水不干净,里面有杂质。——一般水都先经过过滤器,因此此种原因可能性小。
3.新砂管内孔小(如0.8的砂管),用的60目砂就容易堵,用段时间把砂管孔磨大了就不堵了。
4.水开关阀垫的问题。
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希望其他专业人士给予指点。
    关于沙阀下沙不顺可能跟气的泄露有关系,沙是通过负压而被吸进刀头体内的,如果负压不足,就会导致下沙不顺。
    小弟才疏学浅,希望各位大虾能给予点拨。

网友:

国产水刀的瓶颈
1.高压材料耐压不够(国内无真正高压材料)
2.加工精度与粗焅度无法保证(部分密封面手工研磨)
3.高压水不稳定压差过大(与高压缸有密切关系)
4.砂阀防回水能力差(设计问题)
纯粹个人关点不对地方还请更正

网友:

宝石和砂管寿命太短了~~,前几天厂里一砂管刚换上不到两个小时口口就裂开了,技术人员居然说没安装端,晕~这个东东有那么容易安偏唆,服了~一千多块钱就废了~~!

楼主:

砂管目前全是依赖进口的,质量一般是可以的,很难得有坏的.估计是你的那个刀头加工的同心度有问题.你用的是哪家的设备呢?

网友:

請問寶石噴嘴是國內自己做的嗎?用鑽石的比例高不高?任何噴嘴(nozzle)的同心度如果沒做好,下方的零件都會磨耗的很快,一點都馬虎不得。

网友:

不太清楚~采购部买的~不懂砂管就这么个东东,居然也要1600来块,值吗?不过那么小却蛮沉的,什么材料喔~~!

楼主:

属于硬质合金类.

网友:

喔~厂里面打算自己做这个砂管呢,找模具厂做~这~~可能吗???

楼主:

国内已经有很多科研院所在做这个东西了,可寿命很差,短的就一两个小时,长的也不超过10个小时.技术水平不够啊.目前还是依赖进口.

网友:

关键是材料和工艺的问题。

网友:

我们这边有德国KMT的,RMB1300。

网友:

一般是碳化鎢"合金",不是純的碳化鎢,有特別的專利成分,很耐磨但很脆,掉到地上就會斷掉喔。製作上的難度並不低。我們公司有代理這樣的產品。

网友:

是吗~~这也太短了~~到底是材料还是什么原因限制着的呢~

网友:

1.高压密封件寿命不长;

2.水开关易漏水问题;

3.切出的金属有斜度问题;

4.压力稳定问题

网友:

砂管这东西很多人在做,如果那家能做到进口一样的质量就发达了

楼主(2007-06-23):

对,关键是咱们的材料及工艺水平达不到国外的水平.

网友:

        影响水刀砂管寿命的四大因素:
        1.砂管本身材料
        2.沙粒的粒度与质量
        3.宝石喷嘴内径与砂管的内径是否为最佳比例1:3
        4.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宝石喷嘴与喷管的同心度

    即使是极其微小的同心度偏差,也会造成砂管内壁某一侧被沙水冲击过多,过早损坏,缩短使用寿命,同时还会造成切割无力、速度慢。这就要求工场换刀师傅有较丰富的经验,同时还需花较多的时间调机。

    针对这种情况,美国IWP研发了DP3000型的新专利刀头。这种刀头将进沙口、宝石、混沙膛腔设计在刀头的宝石喷嘴上,解决了同心度问题,同时还彻底完善了进沙孔的角度,混沙膛腔的位置,宝石喷嘴和砂管的距离,总的来说有以下5个优点:

装配简易,即使是没有经验的普通操作员也可轻易更换装卸,更无需长时间的调机 。

2。因保证了宝石喷嘴与砂管绝对的同心度,砂管的寿命因此增至150-300小时(视乎水的质量)。

3.相同的条件下比普通刀头切割更有力,速度更快。

4.至少可节省1/3的用沙量

5.只需更换宝石喷嘴,就可等同更换了新的切刀头

网友:

卢森堡花了巨资研究,将砂管的原料做成纳米流体微粒再压实,才做出150小时以上的380MPA高压砂管,我知道湖南有几位老科学家花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但成绩最好的一次只有20个小时,通常情况是几十支里有一支到7,8个小时就很好了。

中国真的想做,可能要朝高科技方向想想。像罗泰克,只是在材质上着手,其寿命就远远低卢森堡的砂管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说说罗泰克的砂管和卢森堡的砂管的具体本质的差别吗?

网友:

罗泰克的砂管和卢森堡的砂管的具体本质的差别:材质和加工工艺。
你一定觉得答了=没答,但事实就是这样,哈哈

楼主:

在使用上或寿命上有什么具体区别?对最终客户而言又怎么判断呢?

网友:

不可能。

网友:

“还就是砂阀做的不够好,下砂不顺,然后就是刀头容易堵,一堵就回水回到砂里,把砂搞的湿湿的下不来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头疼啊~~ ”

我们做的沙阀有防回水装置哦。

网友:

不太清楚~采购部买的~不懂砂管就这么个东东,居然也要1600来块,值吗?不过那么小却蛮沉的,什么材料喔~~!

你们的是什么牌子啊,这么贵

网友(2007-08-02):

砂管哪里要1600,最好牌子的才800

楼主:

只做超高压 是哪里的朋友,看起来象是设备生产厂家?

网友:

刀头堵塞出现回水有四种原因:
1.砂不中有灰尘,沙受潮流动性差,类似里面带有大颗粒杂质,或就是荒沙。
2.兰宝石喷嘴损坏,水流下来线性不好,从混沙器内向上反水,不干净,清洁高压过滤器,更换 兰宝石喷嘴
3.新砂管安装位置不正确,导致水柱与砂管不同轴, 砂管的寿命集聚减少,典型显现是砂管在切割的过程非常烫,同时使用一段时间后的沙管口偏心的厉害,正常更换的喷口是微椭圆的.
4.国产的切割头是90度进沙,进口的机床是45度进沙.
5.供沙系统故障,进沙的量太大.

网友(2008-03-19):
在欧美市场上所用的水刀大多数都是用ROC(罗泰克)砂管,ROC是FLOW或OMAX等美国水刀厂指定供货商.国内生产的水刀刀头在同心度的精度上不过关.
ROC与IWP两种沙管本身的材质就不一样.但同属钨钢类

网友:
我们沙管贵死人老。。RMB1700。。而且机器在设计上不是很好。。很容易撞坏刀头。、、

请问大家有没有撞不坏的刀头。。

网友:
撞不坏的刀头"还没有做出来.
钨钢的特性:耐磨性高,易碎
你应该是用KMT的沙管.否则沙管的价格不会那么高

网友:
水刀设备 最消耗的什么

网友:
回复xiaolishuidao

我门不是用的KMT而是IWP

网友(2008-08-08):
呵呵,好像大家讨论的都是后混合式啊?看资料上说,前混合的压力可以低很多,压力低的话,很多问题都好办啊,比如砂管的磨损、高压缸的要求,为什么没有得到大范围的应用呢?学习中

网友(2008-11-27):
防回水的沙阀切割不了玻璃的啊,堵沙的楼上的都说得很清楚.

网友:
38楼的朋友

有兴趣的话,试试SUNSTART的沙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iwp 没有那么贵呀,没有超过1000块

网友:
有花头呀,笨蛋,简直是猪头,如果你不是老板我建议的就少管闲事

网友(2010-03-16):
下砂不均,宝石寿命短,蓄能器密封组寿命短。

网友:
下沙不畅,沙阀经常堵住,用大地的砂管八百,还有就是z轴要手动调整高度,板子不平时经常会把砂管撞坏!

网友:
宝石寿命短!试试我们的宝石吧!www.shenzhenspeed.cn

网友(2011-02-22):
真是好贴啊,不错的讨论。

网友:
学习了!看完学了不少东西!以后买机器了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2011-09-23):
谢谢各位发帖大侠,我在学习。

网友(2012-07-27):
宝石嘴和沙管质量过得去的价格一般是多少啊 ?

网友:
问题多多

网友:
现在的砂管就是500-600块左右,宝石也不到20块钱。但是砂管的质量差别很大,同一个牌子有的2-3十个小时就完了,有的能用一百三四十个小时。宝石一般50个小时没问题,至于回水一般都是在刚打孔的时候刀头离工件太近高压水和砂被工件堵塞而导致回水。高压单向阀的阀芯和阀垫的寿命也就是100多个小时。

网友(2013-05-16):
回水有几种情况的啊

网友:
负压一种,水开关体密封式一种

网友:
为什么堵砂?
1,喷嘴,砂管(尤其是砂管)和石榴砂的目数不匹配,且国产砂鱼龙混淆,颗粒不均,以次冲好,当然容易堵砂;
2,砂子受潮,导致流动性差,容易堵砂;
3,气压没调正确,容易堵砂;
4,高压泵压力不稳定,变化太大,容易堵砂(但这个原因引起的概率较小)
5,切割过程刀管离工件表面太低,切割过程水箭及破裂的砂粒容易反溅回流砂管内导致堵砂;

ROC砂管主流分两类: ROC 100 , ROC 500
以414Mpa压力切割正常使用  ROC 100的寿命基本在80H左右, ROC寿命在130H左右

网友(2013-06-15):
沙管裂开不大可能,如果是下口少一点,肯定碰到什么上面没注意吧

网友:
使用成本比较大,增压器相关零件寿命低,机器开起来声音比较大,手动加沙实在让人蛋疼啊,pc系统安装的更加让人没话说,话说一年换一次液压油太不靠谱了点吧

网友(2025-08-05):
高压密封圈的寿命普遍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