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就要满二年了,困惑---[请教]

楼主(2007-04-18):
我是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的,工作就要满二年了,一直在一家铝型材生产厂工作,做的是设备制作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别的设计公司出设备图,我们自己按图加工制作设备,还有就是购入一套设备,自己再测绘制作出几套。我发现好像设备制作方面机械部分的工作很多人都会做,机械结构很多部分是按经验,凭主观,强度不够的加粗点,公差与配合方面,现实中也不是非用那种很准确的不可,随便选个,能用就行。

  也许是我在这种对机械加工,机械制造来说算是外行,更谈不上机械设计的公司的体验扭曲了我对机械行业的认识,我找不到一个机械方面有发展的方面。有个同学,现在主攻单片机,好像和机械扯远点吧;有个同事是学电器的,现在主攻三菱PLC方面,而现实是对机械有接触的就会在搞结构设计,这块的发展就有限了,东西多了就会不值钱,做这块的多了,要是往这块发展将来前途不明啊。

& S. u3 @& Q i5 L

我是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的,我想我的方向是机电一体化。

# u, t t

请教各位前辈我要是往这方面发展的话,应该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识?精通哪些方面的知识?

确切的说应该制定怎样的步骤?

网友:

机械设计一般都要有一个参考,不计算的,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计算太繁杂,二是原材料不符合计算要求,计算了也白算。

网友:

有一定的道理,这也跟功力有关系哦!呵呵

网友:

我刚来

网友:

其实有些我们可以不做计算,但精密的地方如果需要计算了我们一定要会算才行,呵呵

网友:

以前,听上一辈的老工程师讲,设计不计算,工作多少年之后,又听下一代的讲,设计不计算,无法理解为什么,只是感觉自己晕了。
做一个翻200吨钢包的设备,电机明显大许多,为什么,画图的人说按荷兰的设备靠一级,又升了一级。不行,找电机厂要参数,按使用条件重新计算,结果比荷兰人小一级,荷兰人的电机是四、五十年代的东西,那时的铁心什么磁通量啊?
那东西一直使着,也没发现电机小了。
我国的工业平均单产消耗是日本的8倍,其中在电力、材料上的消耗是巨大的,为什么,我们不值得想一想吗。

网友:

强度校核有软件吧

网友:

我谈谈我的看法,你没有真的体验到设计的核心
举例:模仿吧,你模仿沈阳一机的机床,如果你能够在设计精度和设计理论与工艺上都提高1--3个级别,那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你能够设计并且加工出来,那你也是中国的一个名人哦
关键是看你设计的什么东西以及设计的部位,以及经济性。设计上有很多东西是很复杂的,不是你这样说就可以的
没有热处理的机床和热处理的机床的性能是什么概念啊(假想)
所以有很多理论数据看上去不对,是没有结合热处理以及多元环境来综合考虑

就最简单的事例:车刀 的理论切削里和实际的不是出入也不少啊
只是你没有把问题分析的透彻底
单片机也是一类PLC或者PLM类的,这个也属于机械设计的东西。主要用在机械上的多
少部分用在日常生活
属于你的专业机电一体啊,你为什么不搞呢。可以自己带着开发的
例如你企业的普通设备你可以改啊。你改的过程你知道要涉及到多少东西
不要老是在办公室,多在现场你也许会给你灵感
为什么有的企业设计的机械不好看,有的企业设计的东西非常漂亮
希望你能够学会把一个东西了解从设计----生产----装配-----客人反馈----设计的过程真正了解

网友(2007-11-02):
刚工作没半年,就有和你差不多的麻烦困惑,咱们一个专业的,还是 搞电有意思,弄纯机械的东西让人头疼。

网友:
我认为在中国真正有实力搞设计的企业和真正愿意搞设计的企业没几家,基本上设备是仿造国外的,顶多在尺寸上有变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