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和三相电---[请教]

楼主(2007-04-18):
1)使用三相电(动力电)的伺服驱动器,三相电的相序(U、V、W)有关系么,就是指随便的连接三相电的顺序,对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电机的转向,有关系么?

2)如果上一个问题有关系,我该用什么办法测得动力电的三根线(从我的屋子引进来的)到底是什么相序?

 O k1 B2 {

3)使用220V的驱动器,也需要正确连接U、V、W三相电吧?前段时间用过一个驱动器,我把三相电的顺序随便接的,电机不转,按照手册中给定的UVW接,就正常了,我想知道是否真存在这样的问题?

% s* B J% f1 G5 V

4)我用过普通电机,判断电机正转的方向是从电机后面观察,顺时针方向为正转。如果反了,颠倒三相电的顺序就可以了。如果是伺服电机,是否也有正、反转的区别。反了是否颠倒三相电的顺序就可以了。

5)将伺服电机安装到数控机床上时,应该综合考虑丝杠的旋向、机床的结构、控制的方式才能正确安装电机吧,听说这方面还有标准,对吧?

请网友们帮忙解答。

网友:

梁全 你好

普通伺服驱动器是将三相交流电通过整流器先转变成直流电再通过功率元件转变成交流电控制交流伺服电机。所以输入三相交流电的相序不会影响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的转向。但从伺服驱动器连接伺服电机要注意顺序,否则不能正确控制其正反转。

楼主:

谢谢!

网友:

  • 1. 直流伺服(电机)必须和要求一致,否则易出大事;交流伺服入相无关,出相有关.但关系大小(或损害大小)主要由电机反馈元件决定
  • 2. 测相序比较简单的方法: A.工业风扇出风口有风;
  •                                     B.50块RMB买一块相序表.
  •                                     C.自己用分离元件搭一个测相序的玩意. - r; s' } J
  • 3. 200/220/380---数字虽然有所不同,但和相序问题不是一回事.只要是三相,就有相序的问题.
  • 4. 普通电机和伺服电机关于旋转方向的定义是一样的.但是调换旋转方向方法却完全不同.
  •
    5. 对.

网友(2007-06-06):

现在有一种电笔可以测相序,很方便。也不是很贵。.

网友:

楼主的驱动器是什么牌子的,不说什么牌子的不好弄啊,一般通过调整参数是可以调整转向的。

网友(2008-07-28):
我用的ESDA经济型
说明书
上有Pn10调节成0001正和0101反看你的工作情况

网友:
伺服电机相位与驱动器输入的三相电源相序没有关系,但在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的动力线相序要求一定一致,否则开机后电机会出现警报,因为相位不对会造成编码器检测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