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中的多重循环复合指令G73的使用---[请教]

楼主(2007-04-18):
      请教关于数控车床中的多重循环复合指令G73中的X方向的总的退刀量到底应该怎样确定。翻阅了不少资料都得到确切的说法。不知是否有个经验公式?

希望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是封闭循环吗?

网友(2007-07-04):

循环起点-最小的直径/2或4

网友:

呵呵,请看轨迹图,别的不多说了
你把轨迹图用CAD瞧瞧其中的奥妙

网友(2007-08-08):

G73用得很少,如果余量少,就用G0和G1;如果余量多就用G71 更快些!

网友:

和你所加工零件的毛坯量与实际尺寸的差除以2.

网友:

X轴的最大总余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