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材料对应国内哪些材料,国内可否买到?---[请教]

楼主(2007-04-18):
    ) L7 J ^
  • Material ID Number(材料编码):  1.1200 (International designation国际指定)fficeffice" /> . N Y" t" Q5 R$ L
  • Standard(标准):  DIN 17223 ! S5 r- ~- V H7 }; W5 @- s
  • Tolerance Standard(公差标准):  Din 2076C

网友:

这已经是查到最接近的一组了。

楼主:

谢谢憨老,又得到如下信息,
(Music wire to DIN 17223, Class C. No. 1.1200, BS 5216 ND 3 or HD 3, AMS 5112.)
琴用钢丝, DIN17223 Class C. No. 1.1200, BS 5216 ND 3 or HD 3, AMS 5112
仍查不到国内等同的牌号,有知道的朋友吗?谢谢!

楼主:

问题仍未解决,哪为朋友能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两天老忙,偏偏电脑又有点小问题。我再找找。

网友:

谢谢,老马同志,你知道345A, 345c, 345d,的材料什么区别吗?

网友(2008-11-12):
日本牌号为, SW-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