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E把CAD里的二维图换化为三维图?

楼主(2007-04-19):
谁能帮我用PROE把CAD里的二维图换化为三维图?可谈报酬~~谢谢

网友:

用SOLIDWORKS不可以么?把图传上来啊 我看看吧,我也是正在做毕业设计,不过实习的时候经常是把三维转为二维,二维转为三维的,简单的话还可以,你的要是太复杂的话我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弄了

网友:

把CAD二维作为草图插入到PRO里然后自己生成实体。

网友:

那个高手若知道就指教一下啊!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PROE把CAD里的二维转化为三维!
谢谢!

网友:

应该没有直接生成的吧  简单的二维图的话,可以在cad画好后 存成dwg格式,然后在proe中通过拉伸等工具生成实体,有些也可以通过拉伸曲面 相交  然后实体化!!

网友:

没什麽难的。
用CAD画完二维图,然后注意另存为和pro-e草绘通用的格式,在打开,然后在生成实体就行了。

网友:

一般来说,二维的图 在三维里也只是相当于一个的基准的作用,如拉伸,就得画 基础面,旋转其它特征也是一样的。
所以一般简单规则的图就直接在三维里画就行了,复杂的 可以直接保存为2000及之前版本的CAD DWG或DXF的格式,
在PROE里只有在画草绘 图时才有 把CAD的图掉到PROE里的功能,  菜单:草绘--数据来自文件---然后选择文件就可以了,同时,如果你的CAD文件复杂的话,那么 你在PROE里掉用CAD文件就要需要很多时间(视电脑性能)
本人平时基本直接在PROE里画,主要是平时很少东西是先有CAD文件的。
我建议那些有CAD文件的朋友,最好将CAD的主要规则部分 (如拉伸,或者旋转的等的剖面图 )精简一下 再导进去画三维!!!

网友(2010-04-21):
谁能帮我用PROE把CAD里的二维图换化为三维图

网友:
CAD里的二维图换化为三维图

网友:
最好将CAD的主要规则部分 (如拉伸,或者旋转的等的剖面

网友:
维转为三维的,简单的话还可以,你的要是太复杂的话我就没有那么

网友:
简单的话还可以,你的要是太复杂的话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