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玻璃切割机

楼主(2007-04-19):
求助,设计玻璃切割机.想采用齿条导轨,但是又不知道和普通导轨有何区别,有什么优势,,不清楚啊,,急,,,,不敢用啊,我看国外都是采用齿条导轨,而不用导轨,为什么呢,那个高手了解这个情况啊!!!

网友:

一般结构是双导轨+齿条(丝扛)的结构,见过老外用导轨+齿条式导轨的,是在打号机上,就是导轨的一面加工了齿条,伺服电饥驱动。
主要是可以少一个安装面,从三平行变成两平行,加工成本降低,容易保证安装精度,但高精度设备使的少。
你要是切割玻璃,精度应该是够了。

网友(2009-03-25):
建议双导轨加同步带设计,效果非常好

网友:
国内存量最大的当属保特罗的切割机,使用的齿轮齿条结构。如果选的话建议使用,尤其是大板面的切割设备,同步带由于有弹性变形会影响切割精度。

网友(2009-12-16):
请问楼主的玻璃切割机什么时候设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