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粗糙度值代表涵意

楼主(2007-04-19):
表面粗糙度值有用Ra表示,但在一般的图纸中都用3.2/6.3/12.5等来表示,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如果用表面粗糙度仪测量,其显示的数值就是我们图纸上标注的表面粗糙度值。

网友:

零件进行加工时,由于刀具在领件表面留下的刀痕、切削时表面金属的塑性变形和机床振动等因素的影响。使零件表面存在间距较小的轮廓峰谷,表示零件表面具有较小间距和峰谷所组成的微观几何形状特征,成为表面粗糙度。
Ra的含义为: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多在零件图中采用。
其中的具体含义建议楼主察看机械制图,里面有关于粗糙度的详细说明。

——————————————————
qq:414583188

网友:

请到以下地址:
http://bbs.cmiw.cn/forums/2/135588/ShowPost.aspx#135588
看:老的表面粗糙度符号与新的符号的互换关系---[请教],一帖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们的帮助,不过如果用粗糙度仪测量,显示的是Ra值,那怎么与图定的粗糙度值进行换算呢?

网友:

沐@子 网友您好
您说的“图定的粗糙度值”是哪一个表示单位呢?我不大明白您的这个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表达不不清楚,我说的图定指的是图纸上要求的粗糙度,比如说粗糙度3.2、6.4、12.5等,这里的值是不是就是Ra 值呢?谢谢。

网友:

真是新手啊.
自己买本书看看啊.
一般的互换性\公差类的书上都有的.
这么问是搞不明白的.
做机械设计和机械加工类的不翻书不查手册是永远长不大的.
注意查看国家标准,在标准中对没有标注的\标注什么形式的是什么都规定的很清楚的.

网友:

我用过的粗糙度仪测量之前就可以把它定义成图纸上所需要的评价粗糙度的方法,比如Ra
Rf Rz之类的,测量之后也可以换算,但是软件是怎么计算的或者它们之间的互换是怎么算的就不晓得了,我用过的是三丰的粗糙度仪。

网友:

8楼:粗糙度仪测量之后严格意义来讲是不能换算的,因为Ra,Ry,Rz,Rt等的评定方法都不一样.换算后误差很大,我试过.
严重同意7楼的观点,来问这些问题只能说明你上学时上课没认真
另外现在一般的粗糙度仪可以选分析参数的,Ra,Ry,Rz,Rt等都可以直接选,还有很多标准,日本的,中国的,美国的,ISO的这些评定方法都可以选的,还有过滤,比如高斯过滤都可以直接在粗糙度里选的

网友:

机械手册里面就有的,查阅下就不可以了吗

网友:

建议看一下
几何量公差和检测
里面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

图上标的就是Ra吧,刚才又翻了一下课本和机械设计手册,课本上说了但说得不够清楚.如果标的是RZ\Ry的话要在数值前面带上RZ\Ry,如RZ3.2,Ry3.2,省略只标数值的话就是Ra了 在社区下载的<中国机械设计大典>上有很清楚的讲述,现在不知在哪个地址可以下,好象有权限限制.

网友:

找到了,在这里可以下,有兴趣可以看看
http://bbs.cmiw.cn/forums/7363/ShowPost.aspx

网友:

它们之间不需要换算,仪器测出的数值与所要求的进行必要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楼主:

首先,图中如果只标3.2/12.5/0.8等,那就说明指的是Ra3.2/Ra12.5等,Ra是默认的,不需要写出来!
另外,一般粗糙度仪器上老的仪器或简易仪器可能只能测量Ra,但现在许多新的仪器为了满足各种需要(特别是欧美客户),对于同一段测量要素,在测量完成后,屏幕上会显示出Ra,RZ,Rmax,Ry等等!严格说来,换算是不准确的,屏幕显示多少就是多少,但在设计时,常用的RA和RZ,我们一般会不自觉得按5倍关系来考虑!

楼主:

谢谢大家超热情的发言,感觉这个家庭很温暖
我慢慢温习从前的功课,已经搞明白了

网友:
Re:粗糙度仪测量内容可以选择的啊

15楼说的换算不准确不是没道理,但是现在的粗糙度仪是在零件表面测量一段长度,然后根据需要来计算不同的Ra,Rz,Rmax,Wt……其实就是说不同的要求对应不同的算法而已。

网友:

目前我在加工的零件Ra0.13微米。(磨削加工)
可是Rz达到1.5微米。
请问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网友(2007-06-02):

  看了前面朋友们关于图粗糙度含义的讨论,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现在什么东西已经都比较国际化了,经常拿到的国外的图纸,国外的图纸和国内的图纸粗糙度的含义有差别的.我认为要理解一张图中粗糙度带表的含义应该先看图纸的技术要求等,看图纸采用的什么标准,才能正确的理解其中的含义.如我们国家标准关于粗糙度平定高度参数有3个Ra(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z(微观不平度十点高度),Rz(轮廓最大高大),但在德国标准中Rz=局部峰谷高度Z则是两条平行中线在取样长度范围内通过轮廓的最高点和最底点的平行线之间的距离,而且在很多的时候一般手册上有好多关于粗糙的参数是查不到的,如在卡特缸套的图纸上TP这一关于平台珩磨中有关粗糙度参数,在技术要求有规定,但你是没有办法在一般的手册查的哦,所以我认为要正确理解图中的粗糙度参数首先要知道它采用的是什么标准.

网友:

请教,我在一张日本图纸上看到,它要求表面粗糙度S6这S代表什么?用国标的话哪种比较适合?

网友:

图面表面粗糙度标注为G,请问是多少?谢谢!

网友(2007-11-02):
回复 网友A:

真是 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