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粉件在喷粉过程中出现不良现象的解决措施---[请教]

楼主(2007-04-19):
关于喷粉件在喷粉过程中出现不良现象的解决措施?

请大家给点建议,非常感谢!我们现在急用!

楼主:
Re: 请教下大家,关于喷粉件在喷粉过程中出现不良现象的解决措施?

补充下:
1、像流平不好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2、桔皮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3、露底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网友(2007-09-30):
楼主你好,喷粉应该放在表面处理栏,可能响应会多点!

网友:
搂主的问题应是静电喷涂的范畴,建议管理员移至表面处理栏目。

我简单就搂主的问题说一下个人见解,望大家指正。
像流平不好。。。烤箱温度过高或过低,
桔皮现象是静电喷枪气压过高,
露底现象是涂层较薄。

网友:
http://bbs.cmiw.cn/frame.php?fra ... 25C5%25E7%25CB%25DC
请参考这个帖子

网友:
原因很多,有设备上的,也有粉上的,也有前处理上面的.
1、像流平不好产生的原因,有可能喷的不均匀.
2、桔皮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喷的太厚.
3、露底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太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