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路曲线的自动补偿---[请教]

楼主(2007-04-19):
最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秋山墨路曲线的自动补偿,以下是引用

墨路曲线的自动补偿

  当理论上需要的一个需墨量很大的墨区和理论上需要的一个需墨量很小的墨区相邻时,我们发现由于墨路的滚压剪切和油墨粘性和流动性的共同作用下,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得到的实际墨路曲线要比我们需要的高区要小,低区要大。通过小森的自动补偿我们就可以对这种墨区间的流动做一个预先的补偿,即低区更低、高区更高,在实际生产中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为理想的墨路曲线。

    可我不知道是怎么补偿的,请教各位。谈谈墨路方面的最新研究。

网友:

增加局部墨辊(分段辊,分段切入供墨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局部墨辊(分段辊,分段切入供墨系统)

4 {7 S p! L, e

能具体谈谈吗,在哪块增加墨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