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和立式机床,计算步进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求教]

楼主(2007-04-19):
<>请问各位老师:
<>   如果数控机械滑台上的伺服电机改为步进电机,为选择步进电机,计算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时(公式如下),对于卧式和立式的机床,公式代数是否一致?对于立式机床,滑台立置,由于滚珠丝杠没有自锁,Mf---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 是否为零?请老师们给予帮助.谢谢啦~~
<>计算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

M=Ma+Mf+Mt (1-3)
Ma=(Jm+Jt).n/T×1.02×10ˉ2 (1-4)

式中
Ma ---</FONT></SPAN><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 mso-hansi-font-family: ??">电机启动加速力矩</SPAN><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FONT face="宋体, MS Song">(N.m)
Jm</FONT></SPAN><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 mso-hansi-font-family: ??">、</SPAN><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FONT face="宋体, MS Song">Jt---</FONT></SPAN><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 mso-hansi-font-family: ??">电机自身惯量与负载惯量</SPAN><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FONT face="宋体, MS Song">(Kg.cm.s2)
n---</FONT></SPAN><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 mso-hansi-font-family: ??">电机所需达到的转速</SPAN><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FONT face="宋体, MS Song">(r/min)
T---</FONT></SPAN><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 mso-hansi-font-family: ??">电机升速时间</SPAN><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FONT face="宋体, MS Song">(s)

Mf=(u.W.s)/(2πηi)×10ˉ2 (1-5)

Mf---</FONT></SPAN><SPAN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宋体;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ascii-font-family: ??; mso-hansi-font-family: ??">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SPAN><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9pt; FONT-FAMILY: ??; mso-bidi-font-family: 宋体;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FONT face="宋体, MS Song">(N.m)
u---摩擦系数
η---传递效率

Mt=(Pt.s)/(2πηi)×10ˉ2 (1-6)

Mt---切削力折算至电机力矩(N.m)
Pt---最大切削力(N)

网友:

汗颜~~~~

以前我们在这方面选型的工作都是由机械工程师算的~~~~

呵呵~~~

期待高手们解答哩~~~~

楼主:

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课程设计,真棘手~~

期待老师们解答~~~~

楼主:

为防止滑台下滑而安置制动器,如用制动器产生的摩擦力将滑台和滑台上部件的自重平衡掉,算法是否就和卧式的一样了?请老师们给予帮助.谢谢啦~~

网友:

顶起来看看,瞧有没有高手解答~~~

楼主:

在卧式请况下,摩擦力是由可滑动部件重力产生的。机械滑台和立柱连接,可以用链条将平衡重和滑台的滑动部件相连接,平衡滑动部件自重。为选择步进电机计算转矩时,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 是否为零呢?期待高手~~

网友:

卷毛艺术家 网友好!

你在4楼的发言:“为防止滑台下滑而安置制动器,如用制动器产生的摩擦力将滑台
和滑台上部件的自重平衡掉,算法是否就和卧式的一样了?”

我认为不一样,因为,卧式是克服摩擦力的问题,而立式克服的是重力加速度问题。

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

syw  070426---22.55

网友:

卷毛艺术家 网友好!

今天去了趟沈阳,在一个楼寓乘坐电梯时想到了本帖这道题,可以借用电梯做一比喻:

同等重量的电梯向上提升时用的功,和向下运动时用的功是不一样的,因为存在
一个重力加速度。

如果,将电梯按上轮子放倒,进行前后牵引,两个方向做的功是相同的。

syw  070427---16.05

楼主:

syw开门造车  网友好!

我感觉计算Ma ---电机启动加速力矩(N.m) 时应考虑重力加速度;

可Mf---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N.m) 应怎样考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