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安装精度的要求---[请教]

楼主(2007-04-19):
谁有经验指教一下,锥齿轮中螺旋伞齿和直齿那个对安装要求更高点,据我所知直齿齿面如果加工成鼓形就可以对安装不敏感,

请各位指点

网友:

直齿质量稳定的话,一般可不需要配对提供。螺伞一般需要配对提供。

网友(2008-02-14):
锥齿轮中螺旋伞齿对安装要求更高点,必须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