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轧园钢40Cr,表面生锈,对另件质量影响---[请教]

楼主(2007-04-19):
外行请教各位机修专家,

原材料进货,热轧园钢40Cr,表面全部生锈,对以后加工的另件质量有影响吗

7 p1 L K- c1 A# I

网友:
Re: 请教材料方面的问题

应该不会,钢材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会得到更稳定的机械性能,和我们说的时效处理有点相似吧!

楼主:

谢谢! 再请教一下, 为什么进货检验员说只允许有斑点状的锈斑(硬币大小),有道理吗? 他说有标准(gb 702-1986),不知道里面是则么讲的, 网上有下载吗

网友:

40Cr 好象是这个标准--合金结构钢GB/T3077-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