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锥齿轮?---[请教]

楼主(2007-04-19):
现在正在学solidworks,碰到一个问题!

不知道该怎么画锥齿轮!书上用的是用圆弧模拟,主要是利用转换实体和拉伸,可是我按照步骤做了,大端齿廓画出来了,可是转换实体引用到小端端面后,想把齿廓移到小端的齿根圆上,却发现不能移动!

恳请赐教!

网友(2009-02-12):
偶也想知道

网友:
你可试着用一下放样切割,一端是大端齿廓,一端是锥齿母线的交点。

网友:
删除转换实体引用后草图的几何约束,就可以再次进行引用后的草图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