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货运升降的控制电路图

楼主(2007-04-19):
三层高的厂房,要做一部货运升降,一楼设主控制箱,二三楼有按扭开关可控制电梯的升降,请各路高手帮忙设计一份控制电路图。。。

网友(2007-11-07):
这个很简单啊!但是前提你都没说明白,你的设备是用什么来驱动的....通常我们是根据你运输重量情况,来看的.我们一帮是应液压升降平台!(够力,耐用,经济,)你的电是要和液压连在一起的!有兴趣...可多交流!我的QQ:77924368

网友:
建议作好防溜车的电路处理。
若是减速电机的驱动,制动器需要做快速自动的控制模式,同时变频控制,选配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