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胎压力传感器,哪里有卖?

楼主(2007-04-19):
请问哪有卖轮胎压力传感器?我等着急用!谢谢!

网友:

都知道是压力传感器了,那当然是查看一些当地供应压力传感器的厂商了~~~

打个电话问问,应该比到这里找快吧?

网友A:

东倒西歪 网友好!

这是一个封闭的检测系统,得用到无线采集与传输。
很早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个技术,但不知道哪有卖的?检索到一些零星的资料,查收。

syw  070421---16.48

//*********************************

汽车轮胎压力智能检测系统的无线传输

把传感器和RF发射器直接安装在轮胎内,采集各个轮胎当前时间的气体压力数据,经调制后再以无线射频信号发射给车厢内的数据接收模块,实现了系统子机与主机间有关轮胎温度和气压实时信息的准确传输,以便驾驶人员作出相应的对策.

//*************************
一种蓝牙无线轮胎压力监测仪,是用于测量机动车辆轮胎压力的。它是由装在机动车轮胎上的发射装置和安装在驾驶室内的接收装置组成:发射装置是由充气阀、压力传感器、信号发射器组成,该装置分别装在每个轮胎上;接收装置是由信号接收器、信号显示器组成,信号显示器的屏幕上标明每个轮胎的位置和每个轮胎内的气压状态;信号发射器和信号接收器是利用蓝牙无线控制技术设计的。

网友(2015-07-24):
引用 网友A:
东倒西歪 网友好!

这是一个封闭的检测系统,得用到无线采集与传输。

现在浪快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