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参数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20):
以下参数什么意思?
DRG NUMBER OF MATING PINION
ROLLING CTR WITH GEAR SK1669
DIMN. OVER 0.125 DIA ROLLERS
WORKING P.C.D
BACKLASH AT 1.0937 CENTRE DIST.

网友:

配对小齿轮的DRG数

量棒直径为时的公法线尺寸

中心距为1.0937 时的侧隙

网友:

配对小齿轮的DRG数
与齿轮SK1669(配对工作时)的旋转中心
量棒直径为0.125 时的(公法线)尺寸
工作节距
中心距为1.0937 时的侧隙
请给出完整图纸,
句子的准确含义要根据上下文才能最终确定

我是机械翻译,主要做图纸转化
欢迎图纸有疑问地方提出来共同探讨:
E-mail: whj151@sohu.com

网友:

DRG应该是Drawing的意思。
用量棒的话,那是跨棒距。
PCD是节圆直径Pitch Circle Diameter
1.0937inch只有约26毫米,这么小的中心距?那是离中心1.0937处的侧隙,不同圆周处的侧隙数据是不同的。
楼上的请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DRG应该是Drawing的意思。
用量棒的话,那是跨棒距。

这两点四楼说的对!这几天出差在外,没带笔记本电脑,竟然忘了DRG应该是Drawing的意思,惭愧!
WORKING P.C.D
工作节圆直径,工作节距为一时笔误!非误人子弟!

BACKLASH AT 1.0937 CENTRE DIST
我坚持原来直译的结果:中心距为1.0937 时的侧隙
中心距小,也许齿轮就很小!请楼主把原图发上来!

网友(2010-07-04):
英文啊,搞不懂,四季都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