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3~36的丝分别要多大的钻头呢---[请教]

楼主(2007-04-20):
有谁知道攻3~36的丝分别要多大的钻头呢,急用!多谢了!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96666/ShowPost.aspx 通过上面这条绿色通道 你可以发现你想要的...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多谢指点!

网友:

我在刀具里面发的涂层刀具实例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通常是螺纹的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具体可查阅相关的机械手册!

网友(2010-07-30):
回复 楼主:

    应该是 螺纹大经减去螺距就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网友:
选择小径不可以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知道小径就不用问了,呵呵

网友:
那还要看你要钻孔的零件材料是什么啊,钢件、有色金属、灰铁、球铁都不一样啊。

网友:
基本上都是用大径减螺距.

网友:
攻3~36的丝?是不是攻M3-M36的标准螺纹的意思?对不起,接触车间少,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菜鸟,好像手册手册上大中小径都是能够查到的吧!

网友:
螺纹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