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能在有微水中进行吗?---[请教]

楼主(2007-04-20):
各位高人,求助焊接能在有微水中进行吗?

网友:

楼主好!

   用专用水下焊条如:T201,T202,T15等可以进行水下焊接。

转载一篇文章,您不妨看看。

网友(2008-03-08):
我知道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
我经常焊轻微漏水的管道
压力小的 水流小的电流电点就可以焊住

网友:
可以焊接,TS208湿法水下焊条也可以,力学性能达到陆地水平。

网友:
当然可以 ,可以采用万能(MAGNA)307,电厂用来补带水管道的。MAGNA307可以不用摆条,直接拉直线焊接就可以。并且可以将焊条弯曲焊接。所以在看不到的地方,直接将焊条按在要焊接的地方,拉直线就可以。焊后成鱼鳞纹。

网友:
可以进行焊接的,带水焊接早就有了,使用水下焊条就行

网友(2008-05-03):
哈哈,长见识了,以前一直以为焊接过程中不可以有水的。

网友(2008-06-20):
可以用水下焊条,也有带水焊接的焊条,我们公司有BROCO水下电焊条,在陆地上可以低压带水焊接,一些供热站的碳钢管道泄露,就是用这种焊条维修的,具体的内容,请看http://yingxinican.blog.163.com/blog/static/5232368520071076526458/edit/

网友:
[localimg=371,273]1[/localimg][localimg=371,273]1[/localimg]

网友A:
国外早就有了这个的技术,电弧加热焊条填料产生的气体可以保护溶池的。

网友:
焊接采取自耗式焊接.

网友:
在电视看过.现实没有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早就有了这个的技术,电弧加热焊条填料产生的气体可以保护溶池的。

这种技术若干年前国内也有了,有专用焊条

网友(2008-08-13):
对氢脆不明显的材料是可以进行带水焊接的

网友(2009-04-01):
上次看过一份资料,在美国应用于核潜艇外壳的应急修复技术,水下有压力都能焊接。

网友:
那相不相当于淬火啊~~

网友:
注意焊接时的空载电压

网友:
能主要看材质和要求的焊缝质量 我们厂的连杆就是在水中焊接

网友(2009-11-23):
我用普通焊条J422焊过,在水泥基础上焊接钢板,水深2厘米,效果不错。不过电流加大两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