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钢钻头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0):
1今天用一直径为4的高速钢钻头快速 钻22X22X0.5的不锈刚方管时出现以下现象:钻头变钨了 当时只见一股青烟从钻头下面冒了起来.当我再钻其他不锈钢时已经没法钻.

2而当我们控制好速度和节奏时,钻头完好无损.

4 v R

对于这个我想是不是钻头以一定速度钻后使钻头达到一定温度后产生了高速钢内部变化,失去了原先的强度等性能!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是钻头质量原因,加工方法的原因?

网友:

我对钻头只了解一点。
钻头由于材料(特别是金属类)的问题都有一个通病:容易过热,其直接后果是造成强度下降报废
所以钻头跟其他机床刀具一样需要控制温度,必要时使用冷却液,才可以保证刀具不报废并且保证加工质量。

网友:

不锈刚不推荐使用普通高速钢钻头
建议使用合金钻头,涂层的最好
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请来图片,具体点

钻头变钨了  应该是变黑吧,那是高速钢已经退火,失去了切削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4   不锈刚不推荐使用普通高速钢钻头
建议使用合金钻头,涂层的最好
你的问题说的不清楚,请来图片,具体点

钻头变钨了 应该是变黑吧,那是高速钢已经退火,失去了切削能力

大侠说的很对。

网友:

转速要低一点,跟不锈钢材料性质有关,具体怎么说忘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

以后会注意这方面的表达.

综合来说:
  1根据不同强度,硬度的材料选择恰当的工具(钻头).

  2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钻头温度控制,选择合适的冷却液.

****************************************
各位网友:
我想如果钻头本身的质量和材料以及制造工艺有关,不了解钻头现在的制造工艺
.为此想如果改善了其中的一个工序,是不是可以达到废品利用(把发黑的钻头变废为宝)等等.比如在钻头上涂上一层东西后,就达到了以前的性能.
这样的话,相对就节约了成本.望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奇怪的想法都可以.

楼主:

就在昨天用直径为4的铣刀(平铣)加工一个槽时.出现了直接断刀的情况.

当时进刀量是正常的呀?想了很久没能找到原因,提出来让大家来说下加工中
断刀是什么时候产生?如何防止?这样为大家初次加工的都有个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愿大家积极参与!谢谢

网友:

晕,就是一个事,那就是铣刀不快啦,需要刃磨啦

网友:

小直径的铣刀断刀的原因有:吃刀太深:走刀过快:切削速度太慢:顺铣但铣床的间隙太大.

网友:

不锈钢太粘,磨擦系数太大,钻头急剧发热,被退火,所以钻不动。
解决的办法有1.使用合金钻头2.加冷却液2.改变切削用量。

网友:

不锈钢太粘,磨擦系数太大,钻头急剧发热,被退火,所以钻不动。
解决的办法有1.使用合金钻头2.加冷却液3.改变切削用量。

楼主:

 感谢大家提出原因和解决方法:)

 问题原因找出来了 的确如9楼上所说的顺铣但铣床的间隙太大.床子质量不好,用久了,没固定好加上振动原因而导致间隙过大.

网友(2009-07-15):
钻床太快!未用冷却液!进给太大!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不论多大的高速钢钻头, 在钻不锈钢的时候, 转速最好不要超过300转.

网友:
有条件用切屑液, 不然用二硫化钼. 实在找不到用蜡烛加以冷却.

网友:
注意切削的三因素,合理使用切削液

网友:
同意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