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车机液压设计---[请教]

楼主(2007-04-20):
在设计拨车机液压系统时遇到了困难,想了解拨车机的结构

有没有关于拨车机的资料啊,越详细越好,拜托了

网友(2007-06-27):

我也想知道,搂住能否提供一些基本的东西,大家也就能帮你了

网友:

没听过什么拔车机!

网友:

拨车机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

没听说过什么是拨车机,有图片之类的东西,可能会更直观一些。

网友:

港口或电厂行业内用来牵引敞篷火车进入翻车机的专用设备

网友:

我搞过配套的液压装置,因属企业机密,不好公开泄漏,可以交流.

5 ~ U, X" e4 v

非标液压设备/试验设备  0516-82189161

网友(2007-09-24):

我不清楚机械要液压实现的原理,所以不能答复。

网友(2012-08-10):
拨车机是港口或电厂等行业内用来牵引敞篷火车进入翻车机的专用设备,其机械结构并不复杂;主要看你所设计的牵引能力大小。拨车机的液压系统比较简单,可采用双联叶片泵进行分流量控制牵引大臂和牵引制动。

网友:
此图为我单位的拨车机外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