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出现的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7-04-20):
我操作的数控冲床在没有冲压指令的地方出现冲压
请问一下是什么问题哦?
济南捷迈的
FANUC 18I的系统
德国哈雷的动力头

网友:

我也遇过同样的问题,同时还有这样的情况有冲压的指令却漏冲。

网友:

我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事.我用数控冲床时发生冲夹钳的事,我想是电脑输入命令过多过乱.你的情况是不是类似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估计是感应器出现问题

网友:

设备情况怎么样啊
还有脉冲发生器,编码器等和检测发生器是不是工作正常
有没有油污在光学检测设备上,磁场等,好好看看

网友:

是否因为钣材走位了啊?

网友:

正常现象,有两种可能,原点逃掉了,或机床老化了也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2007-06-22):

可能是编程软件的问题,一般是在做矩阵时出现漏孔的问题,换一种冲孔方式就不会出现上述漏孔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机床的接地是否与点焊或电焊机共用1条接地线。接地有电流干扰时,机床也可能出现误冲。

网友(2007-07-22):

呵呵。看你用什么软件编的了
我原来也常出这样的问题,是软件部好了

网友(2008-03-03):
3楼的问题可能是原点没有归位,还是G92里面的Y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