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钢切削Q235A,打不动---[请教]

楼主(2007-04-20):
用高速钢钻头打材料为  Q235A 的孔,加工了16个就打不动了,那位高手知道主要原因是什么?

网友:

我忘记高速钢和Q235的参数具体如何,不过原因差不多是如下几个:
1.没有控制好钻头温度,没有及时降温
2.钻头硬度不够,选错钻头了
3.钻头出现问题
不过多数是前两个原因

楼主:

是不是没有控制好温度?我看钻头的先端有点发黑,可是又没有办法再加内冷。刀具材质应该没问题,因为刀具的硬度有60HRC左右,被加工材料        Q235A 大概16HRC左右吧。
刀具直径30  先端角部做了0.3MM的横刃  刃口也做了倒钝处理,会不会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引起的?

网友:

把主轴的转速降低一些,需要的话加冷却液,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高速钢主要是低速切削.不能高转速,

网友(2010-01-28):
是否有HRC60度?还是用硬质合金钻吧

网友:
高速钢倒钝?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