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些,请帮我选个双联泵

楼主(2007-04-20):
Q1=17.7L/min  P1=20MPa
Q2=2.7L/Min    p2=16.8Mpa
根据这些帮我选个双联泵阿,最好有样本阿
谢谢了

网友(2007-06-08):

合肥长源的有你需要的

网友:

液压泵选择要先确定原动机转数的.Q1=17.7L/min
Q2=2.7L/Min ?没办法选的

网友:

这样的油泵很多,你可以访问一下油泵生产厂家的主页,找一个你比较喜欢的就行了。油泵厂家提供的排量是每转/毫升。根据你的电机转速反算一下。

网友:

纠正一下,4楼,排量单位 毫升/转,ml/r
^_^

网友:

查一下 瑞士比利的样本, 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选双联齿轮泵就可以了, 国产的有很多。前后泵都按照20MPA来选。排量根据原动机的转速反算。例如, 1500RPM, 就用17.7/1.5得到的是ml/r.

网友:

日本内田油压有.但我不希望,也不愿意你用日本人的东西.但客观地说,质量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