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件,有没省钱的下料加工法?

楼主(2007-04-20):
有个件是不锈钢的,5mm厚,80x10;

一般的剪板机受不了;1个月生产200块

大大们有没省钱的下料加工法?

0 f0 g0 S {5 R" V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20块100mm一起用线切割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冲床不行吗?激光切割也可以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5毫米厚度我觉得不太好冲

楼主: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原先用剪板机,刀片收不了,磨了好几回了!费钱

5mm不锈钢,普通冲和数控冲,冲头受不了,太厚,且效果不好,刃面不光

激光好象也不太好.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线切割。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只有用线切割了,可以同时切好几块呢,效率还行。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用线切割吧.效率嘛有点低,但也可同时切割几块.

网友:
Re: 帮忙看看有啥好方法加工?

试一下等离子切割,很好用,尤其是对不锈钢。

网友:

精度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用等离子切割最好,速度快。加工便宜,需配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