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切口质量的软件瓶颈-[讨论]

楼主(2007-04-20):
国产水刀与国外水刀从切割效果上讲,有着较大差距的原因在于软件控制技术的差距,用过水刀的人都知道水切割切口坡度的存在,美国Flow水刀可以加旋转切割头,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由控制软件根据切割路径的走向自动控制刀头旋转,沿坡度的相反方向倾斜,始终保证切割出的切口上下垂直,而这项控制技术在国内还没听说,或许有不屑一顾的高人存在,只是他不关心这项技术的应用.要是有哪位这方面的高人看到此帖的话,不妨尝试一下改善这种国人落后的状况.推中国水切割事业的发展.我在此先替他们谢谢您了.

网友:

水刀在切割的时候 坡口一般是多少度?还有加工中有没有高次曲线如果只是直线和圆弧,问题不算复杂

只有厂家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大家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把问题解决掉。才能使咱们国产设备提高档次。欢迎大家提出问题,也希望高手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2008-04-10):
水刀在切割的时候 坡口一般是多少度?还有加工中有没有高次曲线如果只是直线和圆弧,问题不算复杂

只有厂家把遇到的问题说出来,大家认识到问题的存在才能把问题解决掉。才能使咱们国产设备提高档次。欢迎大家提出问题,也希望高手提出解决办法。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能对国内的水刀不太了解,您所提出的问题,国内水刀厂家已经解决,四轴、五轴的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8-15):
国内有真正意义上的四轴、五轴水刀了吗?好像还没有哦,要真有了,中国的软件技术很厉害了。

网友:
水刀在金属切割时,一般斜度在-1°~-3°之间,上下偏差为0.1~0.3MM。国内现在有生产5轴联动的水刀了。在原来基础上,加多了A,C轴。

网友:
这个我感觉得慢慢的实验,获得大量的经验来改进软件,修改。实验再修改。实验!笨方法往往最有效,也最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