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千斤顶用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4-20):
我们生产一种张拉千斤顶,设计的目的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减轻重量,做到既安全又轻便,现在选用的材料是40Cr,做出来的产品还是挺笨重,和原有的差不多。请问各位大侠,还能用其他的材料来代替啊,或用什么方法做到轻便??还有40Cr调质后的力学性能指标到底能达到多少,有没有确切的数值啊?谢谢。要求油压60MPa

楼主:

各位大侠怎么 都不提建议啊!小弟等用啊

网友:

从材料手册的那本书上来看,大概40Cr调质以后的抗拉强度大概在1000MPa,再除安全系数就得到其承受应力了,目前我所做到的做好的材料好象就是用SCM440,调质以后基本上和40Cr差不多的

楼主:

谢谢江心浪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