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输出的压力是怎样计算?---[请教]

楼主(2007-04-20):
请问

液压缸输出的压力是怎样计算的呢?比方说翻斗车,那个液压缸好象输出的压力不是很大,可他顶起来的东西就怎么那么多呢?

网友:

液压缸的输出力=有效活塞作用面积X液压压力
您说的翻斗车里面还有杠杆机构可以放大力。

网友:

翻斗车用的是增压缸,将低压泵输出油压变为高压,这样只有局部是高压,而整个液压系统压力较低。

网友:

理论上讲是:液压缸的输出力=有效活塞作用面积X液压压力,但是是否应该考虑摩擦力

网友:

一般翻斗车是杆杠原理。
液压传动力一般液压压力应该是很大的,液压缸的输出力=有效活塞作用面积X液压压力,液压缸的面积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压力是很高的,所以能顶起很重的重物。

网友:

这个翻斗车应该和千斤顶的原理差不多,不管用油压或者气压,进油(气)阀口压力比较小,里面靠止阀锁住缸里面的压力,这样就使缸里面的压力不断升高,大的压强和固定的缸活塞截面积的共同作用之下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