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四轴联动数控铣床,如何手动编程

楼主(2007-04-20):
对于四轴联动数控铣床,如何手动编程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太不具体,属于教科书问题。请楼主把自己遇到的问题描述具体一些,以便别人帮助。谢谢!

楼主:

谢谢2楼的提醒。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
对于三轴联动(XYZ)的机床,手动编程可以完成X Y Z三个方向上的直线运动的编程。但是对于四轴或者五轴联动的机床,由于增加了A或者B轴,那么如何手动编制A或者B旋转轴的运动呢?请教高手

网友:

还是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
看样子,只能瞎撞了......
1. 对于旋转轴与直线轴之间的两轴插补,可以采用数控系统提供的G代码指令.譬如螺旋插补等.
2. 对于旋转轴与旋转轴之间的插补,还没有发现文献记载(可能还处于保密状态).
3. 比较现实的是采用逐点逼近法(姑且这么称呼吧).
4. 感觉楼主想了解数控系统功能方面的;问题却提在编程上.

网友:

需要四轴或五轴加工的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零件,对于比较复杂的零件手工编程一般难以完成,目前都是借助于CAM软件来实现或者是专门的编程语言。

网友:

真正的4轴联动难道还需要手动吗?计算机画图自动编程,然后优化,个别地方修改
你说的还是应该是在22动的基础上的吧

网友(2008-08-14):
事实

那位好心人能不能给我说哈,装载机什么地方许要数控铣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