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_用单片机串口扩展IO接口

楼主(2007-04-21):
图一

 F- l5 u! B

0 Q" Q \2 `/ N7 g9 \

图二

楼主:

图三

图四

图五

楼主:

图六
图七
图八

楼主:

图九
图十
图十一

楼主:

图十二
图十三
图十四

楼主:

语言是C语言写的,单片机以51系列单片机为例的。

看客们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可要多问问啊,我们社区的热心高手们肯定会多多留贴解答的啊~~

网友:

扩展I/O是不错。这种形式有它的缺点。应用的场合应该有些限制。

楼主:

TO:本然
是否可以说说它的缺点在哪?它的哪些应用场合应该有所限制呢?

:)

网友:

TO:随风而去
     你好!
我的一点粗浅看法:扩展I/O输入的信号到MCU之间要通讯,如需要与其他输入信号同时配合影响某个状态,这时就要注意了。它们输入到系统的时序是不一样的。再如果输出/输入的信号变化非常快也要需要注意。

楼主:

TO:本然
你的看法一点也不粗浅,说的一点也没有错!

:)

我这里贴出的是一篇最常用的扩展I/O口的方法,因为它的经典,所以常用作课本上的例子来讲解。

不知道大侠知道目前最实用的I/O口扩展的方法是怎么样的啊?

如果有时间的话不妨贴篇文章上来啊,没有时间的话就简单给大伙简单说上几句也行啊

:)

PS:
问:什么是MCU?
答:
       MCU(Micro  Controller  Unit)中文名称为多点控制单元,又称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是指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及其发展,将计算机的CPU、RAM、ROM、定时数器和多种I/O接口集成在一片芯片上,形成芯片级的计算机,为不同的应用场合做不同组合控制。
     MCU按其存储器类型可分为MASK(掩模)ROM、OTP(一次性可编程)ROM、FLASHROM等类型。MASK  ROM的MCU价格便宜,但程序在出厂时已经固化,适合程序固定不变的应用场合;FALSH ROM的MCU程序可以反复擦写,灵活性很强,但价格较高,适合对价格不敏感的应用场合或做开发用途;OTP ROM的MCU价格介于前两者之间,同时又拥有一次性可编程能力,适合既要求一定灵活性,又要求低成本的应用场合,尤其是功能不断翻新、需要迅速量产的电子产品。
    微控制器在经过这几年不断地研究,发展,历经4位,8位,到现在的16位及32位,甚至64位。产品的成熟度,以及投入厂商之多,应用范围之广,真可谓之空前。目前在国外大厂因开发较早,产品线广,所以技术领先,而本土厂商则以多功能为产品导向取胜。但不可讳言的,本土厂商的价格战是对外商造成威胁的关键因素。
    由于制程的改进,8位MCU与4位MCU价差相去无几,8位已渐成为市场主流;目前4位MCU大部份应用在计算器、车用仪表、车用防盗装置、呼叫器、无线电话、CD 播放器、LCD驱动控制器、LCD 游戏机、儿童玩具、磅秤、充电器、胎压计、温湿度计、遥控器及傻瓜相机等;8位MCU大部份应用在电表、马达控制器、电动玩具机、变频式冷气机、呼叫器、传真机、来电辨识器(Caller ID)、电话录音机、CRT显示器、键盘及USB等;16位MCU大部份应用在行动电话、数字相机及摄录放影机等;32位MCU大部份应用在Modem、GPS、PDA、HPC、STB、Hub、Bridge、Router、工作站、ISDN电话、激光打印机与彩色传真机;64位MCU大部份应用在高阶工作站、多媒体互动系统、高级电视游乐器(如SEGA的Dreamcast及Nintendo的GameBoy)及高级终端机等。

网友(2007-08-17):

提供串口扩展芯片VK系列资料

1\支持8位并行总线,SPI总线,UART等多种主机总线接口,可以替代目前广泛使用的16C55X系列UART用于为8位,16位,32位MCU进行UART串口扩展。VK32系列8位并行总线接口UART产品采用了精简控制寄存器设计),并通过管脚复用减少了芯片管脚,简化的软件设计和PCB设计都更适合嵌入式系统需求。
2\SPI接口总线系列产品为带有SPI接口的DSP、MCU实现同步SPI串口到异步UART串口的桥接和扩展,尤其针对目前广泛应用的DSP系统,大多数DSP都只有同步串口,只能用于与具有同步通信接口的外设进行通信。V32系列SPI总线接口可以将一个SPI同步串行接口桥接/扩展成为1~4个通用异步串口,方便的实现DSP和外设的异步串行通信。
3\UART接口产品创新的实现了将一个标准3线异步串口(UART)扩展成为2~4个增强功能串口(UART)。芯片内置的UART扩展协议处理逻辑,无需无需其它的地址信号、控制信号线就可以实现多个独立配置的全双工串口扩展,为需要扩展串口的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一个最简洁的解决方案。
4\支持高速传输,每个子波特率可以独立设置为300bps—960 kbps,主机支持的SPI总线 最高传输速率为5M bits/s, 主机8位并行总线的最高传输速率为10M bit/s.
5\宽工作电压和低功耗设计,考虑到目前嵌入式领域中新型的DSP/FPGA的工作电压大多为2.5V,而大量的工业控制领域的MCU仍然需要在5V电压下工作,VK32系列UART设计的工作电压范围为2.5V~5.5V。同时,该系列芯片可以工作在自动休眠和唤醒模式下,有效的降低功耗。
6\完善的FIFO功能,每个通道独立的16级接收和发送FIFO,每个FIFO有4个可编程触发点设置。完善的FIFO功能可以进行发送/接收的数据缓冲,减少DSP/CPU对数据传输的操作,提高CPU/DSP的效率和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7\子串口通道具备软件或硬件自动流量控制,满足高速数据传输中流量控制的需要。
8\子串口具备可编程的硬件RS-485自动控制功能和自动9位网络地址识别功能,大大降低处理器的负担,尤其适用于工业RS-485组网。
9\每个通道具备独立可控的数据广播接收功能,可以应用与需要数据广播传输和控制的嵌入式系统中。

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和例程(C OR ASM) 请联系:
Tel  :86-755-83986524
Dir  :86-755-82513811
Fax  :86-755-83045928
Mobil:86-13554997636

Web  : www.fortuneteq.com
Mail : hill@fortuneteq.com
Msn  : hillhuang8@hotmail.com

网友(2010-05-24):
楼主贴的图片是哪本书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