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7-04-21):
在维修一些液压工具时,常常遇到泄露问题.这就要补充液压油,我一般是为了一致性,整体给他换油,可是现在市面上买的液压油和他们的有区别,而且比较稠,我需要找比较稀一点的液压油,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一般是手动工具,没有高速运转.)

网友(2007-06-05):

如果使用比较稀一点的液压油,那你的泄漏会更严重阿!

网友:

TO:机车战士  网友
    液压工具遇到泄露时规范的做法是将里面的油整体换掉,不过在国内这种意识并不高。总觉得是很浪费,他们通常的做法是,少了就加,不会定期换油。
    其实液压油本身是由周期性的,就拿46#合成抗磨液压油来说,换油时间有4000小时和6000小时两种。
    油的粘稠度通常是在40度时的一个值来衡量的。

    液压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qq41372036

网友:

不对,是润滑油、液压油方面的问题。

网友(2008-03-15):
由于行业垄断,各个工厂在生产制造产品时会定制适合自己的液压油.当产品需要更滑液压油时最好是使用厂方原装的.这样才能够保证应有的压力 粘度,才能够保证产品的性能.但是价格应该不会便宜.

楼主:
生产单位为了自己的利益,就是高价都不愿意卖你,一般是让你返厂给你更换,稀了是有泄露的问题,可是太稠了,在天气寒冷的地方工作就不正常、

网友:
朋友,我是专门做油品的。能否把你的设备情况和以前使用液压油的情况详细介绍一下。液压油作为一种常用的液压介质在黏度选用上要根据设备的工况以及使用场合、压力、温度等等选择。有关油品补充的问题,我们一般不推荐直接进行不同种类产品的混合,但是可以通过相关试验进行测试,得到结论。另外很多OEM所推荐的产品都是贴牌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具备生产油品的能力,所以也不要把它们的产品想的多么复杂。如果感兴趣的话,咱们可以详细沟通。给我短信

网友(2008-06-26):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