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7-04-21):
液压传动和液力传动的区别?????????????

网友:

液压传动,介质(油\水等)在一个密闭的腔中,流动性是可以忽略的,传递的是压力(压强).压强传递到受动件上,受动件获得一个力.
液力传动,介质(油\水等)是快速流动的,依靠流速和自身的质量(重量)提供动能,或者说是冲量,这些冲量作用在受动件上,从而使受动件获得动力.
简单的可以这样理解,具体的查找一些专业的教科书.
本人不是做液压或者液力传动的.只是上学的时候学习的记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这样的.

网友:

液压传动是利用流体的压力进行能量传递,液力传动是利用流体动能来传递能量.
我们一般说的液压设备上都属液压传动,比如用液压泵、液压阀等控制个液压缸之类的,均属液压传动。
液力传动其实应用范围比液压传动窄得多,常用产品主要液压变矩器和液压偶合器,其作用类似个联轴器,就是在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进行能量传递。

网友:

上面说错了两个字,倒数第二行是液力变矩器和液力偶合器

网友:

液力传动利用液体的动能传递能量,常用产品主要液力变矩器和液力偶合器,其作用类似个联轴器,就是在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进行能量传递。主要用在工程机械上,如装载机

网友:

液力传动利用液体的动能传递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