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Cr13怎样热处理最好,变形最小---[请教]

楼主(2007-04-21):
3Cr13怎样热处理最好,变形最小

网友:

3Cr13属于马氏体不锈钢,属于调质钢。
真空热处理。

楼主:

我们是真空处理啊,但是我们的产品的形状是两头大中间小,而且有一头是很薄的刀口,所以处理完以后很容易断,请问像这样的产品处理到多少度最好??

网友:

把零件图和热处理要求,工艺流程,传上来。

楼主:

好的,我就传上来

楼主:

能不能看到?

网友:

刚才只是看了标题和楼主的问题"3Cr13怎样热处理最好,变形最小"
并没有看各高手的回答.
但是,我想如果要我回答这个问题,最标准的答案应当是:
不处理!
不处理肯定是变形最小的.这个毫无疑问!

网友:

不一定只有进行真空热处理才比较好啊
其实阁下可以试试采用盐浴软氮化的方法进行处理,该方法处理后硬度与氮化层很均匀,
造成刀口断裂的可能就小多了

网友:

请问,你这个是医疗器械吗?

楼主:

是啊,我们是做医疗器械的

楼主:

但是我们工件是中间最小的地方很容易断

网友:

必须得用3Cr13作为原材料吗?换其它的材料呢?

网友:

可以看一下热处理专栏的帖子;1Cr13的热处理问题?---[请教]
马氏体不锈钢制作医疗器械是常用的材料。
1,材料选用不当。
3Cr13,4Cr13属于调质钢。现硬度要求这么高HRC50-55,它们是很难达到的(表面淬火可以达到,还得回火把硬度回下来,硬了就碎)
2,9Cr18可以符合楼主的热处理要求。
3,我认为此零件重要的部位在刀尖,其他部位要求不高。建议用3Cr13,调质+精加工+气相沉积(可以全部,也可以就刀尖而其他部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