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切割和线切割比切割效果质量怎样?

楼主(2007-04-21):
水切割和线切割比切割效果质量怎样?

网友:

1、线切割的切割精度要比水切割高;
2、水切割的切割效率要比线切割高得多;
3、线切割需要事先打好穿丝孔,水切割则不需要,水切割在任何地方均可起刀;
4、线切割切口的质量稳定性要比水切割要好;

其他方面就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网友:

水切割是一种粗加工几乎没有精度而言。线切割是一种精密的加工,相对精度能控制得比较高。两种加工应该不能放在一起比较。没有比较性。

网友:

关键还是看产品的要求,扬长避短地加以应用。

网友(2007-09-13):

我们公司最高功率的水切割是1000MPA,切割的效率是线切割的60倍,精度能控制在+-0.02,水切割最大优点就是没有热影响,能切割任何材料,并且我们的设备有动态切割头可以解决切割斜边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设备真让人羡慕啊.国产水刀需要加油啊.

网友:

5楼你们公司叫什么公司,能否联系参观一下你们的设备,还有你们的1000MPA的设备是什么牌子的啊?联系方式QQ458091501

网友(2008-05-18):
精度能控制在+-0.02.可能吗?机器多少钱啊?使用成本多少呢?

网友:
水切割的精密度是 +/-0.025mm
线切割的精密度是 +/-0.0035mm (慢走丝)

水切割的速度是线切割的20-40倍左右.

目前有很多工件的要求是 +/- 0.05 - +/- 0.10mm 的就可以直接用水切割, 不用再做精密加工,
所以水切割也不算是粗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