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液压装载机,1吨以下的,哪种自动变速箱最匹配?---[请教]

楼主(2007-04-21):
我们现在是生产小型装载机的企业! 使用过了几家的变速箱, 效果不是很理想!  问题就是 速度很慢 工作效率不是很理想!无力! 还望专家们推荐一下理想的变速箱!

网友:

你可以发到我的邮箱liudejun@126.com
本人从事工程机械研究

网友:

全液压装载机是否包括变速传动也是液压驱动的?1吨以下的动力换档变速箱除了其自身问题外(特别是变矩器),与所选发动机以及整机匹配相关。愿共同探讨。  TG研究室(tg6668@163.com)

网友(2008-05-16):
自动变速箱哪种匹配速度快

无论自动换档的电子控制多么复杂,多么先进,换档速度慢,效率低的问题一直困扰整机制造厂家。目前国内搞电子自动换档的较多,网上资料不少。你所说的应是电液动力换档变速箱,动力换档变速箱POWER SHIFT TRANSMISSION主要有变矩器,液压阀控制离合器换档的变速箱,由电子控制器和各种传感器控制自动换档。国内和国外工程机械动力变速箱来比,变矩器,离合器,齿轮变速箱差距不大。但差别在于控制离合器接合的组合液压阀上。国内多数自动换档变速箱采用机械减压组合阀和电磁换向阀来控制换档离合器的柔性接合,换档时通过电磁换向阀切换不同档位的离合器,通过机械减压阀或缓冲阀等处理换档离合器的接合曲线。由于机械减压阀结构功能所限,只能处理一种结合曲线,即:一档曲线。换档操作时,无论升挡、降挡,只能迁就使用一档曲线。国外工程机械的动力换档变速箱大多采用电液比例动力换档系统。以德国ZF对欧美市场的功力换档变速箱为例,主要部件有:(1)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2)高响应先导电磁换向阀(3)微处理器电子换档控制器和电子换档手柄。

该变速箱采用零偏置电液比例减压阀代替机械减压阀组。
比例减压阀与机械减压阀组的相同点:电磁换向,不同点:换档离合的柔性曲线。
机械电液换档离合曲线单一,调整困难,重复精度低,换档时间长。
比例电液换档离合曲线任意选择,调整方便,线性精度高,换档时间短。

开过车的都知道,手动换档的关键在于一档离合器的控制,说白了是一档脚踏离合的功夫,慢松离合,慢给油门。
机械电液换档是模拟一档速度的脚踏离合过程。通常,减压控制离合方式是采用减压阀、缓冲阀或节流环模拟离合器的柔性结合曲线,用电磁阀实现各档的转换。由于曲线单一,加档、减挡时间长,加速减速效率低。
零偏置比例减压阀通过微处理器控制器,可以根据不同档位,不同行走方向,加档或减挡,实现不同的离合器结合曲线。离合曲线调整灵活,换档效率高。

今年欧III/IV排量大限已到,现有的动力换档变速箱无法之匹配。不少厂家采用纵向发展的方式并购上游产品,例如:柴油发动机,变速箱。山推和一拖分别对420变速箱和320变速箱的液压换档系统进行了电液比例改造,并成功用于推土机。

欢迎讨论。
weiping@indcom.com.cn

网友:
我们用的是肥城云宇的,但是容易跳档

网友(2008-06-20):
还是自己开发吧,全液压系统中元件匹配,可不再需要中间传动,

网友(2008-10-29):
0.8吨哪里的变速箱比较好,皮带的

网友(2009-03-07):
全液压装载机,1吨以下的,有必要配备自动变速箱吗?

网友:
国内多数自动换档变速箱采用机械减压组合阀实现离合器的柔性接合,通过电磁换向阀切换不同档位的离合器。由于机械减压阀结构功能所限,无论升挡、降挡,只能迁就使用一档接合特性。换档过程中有明显停顿,有冲击,在此基础上的换档质量较差。
对于一吨以下的装载机,没有必要。

网友:
对于两档高低速的变速箱采用电液换档不大适用,因为高低速时需停车。对于三速和四速的变速箱采用电液换档较为适用。

网友(2009-11-27):
小型装载机采用液压马达与高低速变速混合的变速箱较好,调速性能好。与全液压泵马达驱动相比,速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