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8"的管拧到R1/8"的螺孔里还能密封吗?---[请教]

楼主(2007-04-21):
请问G1/8"螺纹和R1/8"的区别,G1/8"的管拧到R1/8"的螺孔里还能密封吗?

网友:

G1/8"表示内或外管螺纹,R1/8''表示圆锥外螺纹 。R1/8"的圆锥外螺纹旋入G1/8"的内螺纹 中可以起到密封作用。R1/8"只表示 圆锥外螺纹,不表示螺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