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装配图里的一个部件旋转一个角度---[求助]

楼主(2007-04-21):
在PROE2001里怎么样把装配图里的一个部件旋转一个角度,如图。那里的手柄是水平的,怎么样把它旋转一个角度,让它不再水平。谢谢!

网友:

显示临时轴,选取手柄旋转轴,设定角度,选取与之对应的轴线边线或平面确定即可!大体思路是这样,楼主可试试,01不经常用了忘记得差不多了,也没装这个版本,不然能作成动态演示,就能讲得更明了一些了,请见谅!

网友(2009-04-10):
楼主可试试,01不经常用了忘记得差不多了,也没装这个版本,不然能作成动态演示,就能讲得更明了一些了,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