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失败案例的分析与预防对策---[图,讨论]

楼主(2007-04-21):
前段时间做一台电子生产设备,结果在直线送料器部分出现了问题,送料速度很慢,附示意简图,结构为底板上有4个直径22的支承杆支承一个铝板,铝板上再有4个镀铬棒支承直线送料器,安装好后调试无法送料,由于以前采用过同样的结构做过设备,首先就是怀疑是直线送料器的问题了,但经调试无果更换还是无果后,更改直线送料器下面4镀铬棒为工字形底座再加4个小镙杆调节高度,调试还是不行;于是换一个更大一点的直线送料器还是不行,这下我郁闷了,思前想后,考虑与前一台机的区别,终于想到可能是机器固有振动频率的问题,由于本厂使用本设备的楼没有电梯,所以我这台设备采用了铝板减轻重量同时缩减了机器的尺寸,但就是这一点改动为我带来了麻烦,尝试振盘底板改用铁板后调试马上OK了。郁闷很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但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想明白,特请教大家,忘能得到启发,谢谢!

2 _9 h; h k9 j5 U$ i

问题如下:

1.在具体设计关于振动的类似结构时,如何预防这种现象的发生?

2.如何提前避免共振现象的发生?若有共振发生时,除改变零件材料外还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假若还有其他办法,那种办法改动最少最经济?

网友:

总觉得是磁性的问题  我没接触过这类 乱表哈言

网友:

不是铝材与钢材的问题,而是铝材的刚度不够引起的,如果你增加铝材的厚度,使它的刚度与钢材一样,问题一样可以解决。这种直震式的电磁上料器设计的诀窍就是,要求与震动源相联的上下板一定不要发生弹性变形。

楼主:

多谢黄包车,看来以后在没有别的什么特殊要求的时候最好还是用钢材了,另外试验证明,直线送料器固定的越稳定,底座钢性越好,送料就顺利,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了。
另外请教一下:这种情况的发生和材料的固有频率是不是有关系呢?

网友:

与材料的固有频率关系不大,因为材料上安装了其它零件,将会破坏它的震动状态。

楼主:

我明白了,多谢黄包车!

网友:

我们也经常使用振动输送,楼主的问题倒没遇到过,今后一定在这方面加强注意.谢谢楼主的分享及黄包车的指点.

网友:

不是铝材与钢材的问题,而是铝材的刚度不够引起的,如果你增加铝材的厚度,使它的刚度与钢材一样,问题一样可以解决。这种直震式的电磁上料器设计的诀窍就是,要求与震动源相联的上下板一定不要发生弹性变形。

黄包车网友的回答真是一针见血!
铝材增加厚度也可以用,但现在外面一般都是使用钢材的。

这样振动上料的机构也我也很感兴趣,有过一定的研究,呵呵~~~

网友A:

关于这个,我倒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一般振动都是用电磁振,难免有一定的噪音,而且听的时间长我会头晕(不知道是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设备是能消除这样的噪音的?

希望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哇~~~

在此先谢过了~~~

楼主:

据我所知,振动盘除了电磁式振动的还有压电式的,压电式的不会产生强磁场,一般用在不允许出现磁场的场合,振动盘既然有压电式的,我想直线振动器一样会有,只是没用到过,不知道是不是会有那么大的噪音。

网友:

呵呵~~~

有些怀念跑现场的日子了,那真的能够看到很多新奇的设备~~~

谢谢叶版主的回贴啊。

:)

不知道叶版主是否能够把压电式的一些东东发一个专门讨论的贴子啊。如果能配上图片那就真的太捧了!

呵呵~~~

PS
学无先后,达者为师!

看了这句话,才大悟到,达人一词的由来~~~

呵呵~~~

网友(2007-07-01):

“要求与震动源相联的上下板一定不要发生弹性变形”如此说来:与震动源相联的上下板因为发生了弹性变形,而将震动能部分的消耗掉了!

网友:

在直线振动器下面安装防震橡胶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

要降噪除非整个机器裹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直线振动器下面安装防震橡胶即可解决问题.

请问这种方法有成功的先例吗?或者经过过实践的验证吗?谢谢

网友:

当然有啊,看图片里面,在直线振动器下面有4个防震橡胶,直接放在托板上.

楼主(2007-08-16):

谢谢你的图片,受教了,以前只看到振盘用减振橡胶,直振还是第一次看到,多谢

网友:

增加一个可变频调压的驱动器可以达到最佳振荡效果。

网友C:

各位大师,讨论了这么多震动盘送料,目前我正好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向各位请教。
要用直振送金属片,厚度为0.15mm,外形尺寸为22mmX8mm,端部是半圆形,整个面带微小球面拱起高度0.3mm,在用调频、调压的控制器后,在高频范围内几乎不送料,在低频范围内叠料相当厉害,因厚度只有0.15mm,后者很容易钻入前者底下引起叠料,将电压调低能平稳送料,解决叠料问题,但输送效率不够。请参阅附图。

楼主:

个人认为这个零件不适合直振送料,原因就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我认为是无法避免的,这个主要是零件的0.3mm拱起造成的,若是平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

另:
请振动送料器网友帮楼上朋友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
我觉得采用真空吸附效果会更好,只要先进行整列仓储就行了

网友:

该零件的动作过程为直震送料到位,然后用真空吸料在装配机中进行装配。在直振中的排列状态如附图,运动中的上下叠料主要是震动过程中各件的上下颠动引起的,我见过小日本的直震送过类似的零件,厚度比我的还小只有0.1mm,但运行相当平稳且效率高。叶飘零大侠和振动送料器网友以及各位高手能否帮忙出出注意是否有更好的震动器和控制器。
我想小鬼子能作好的事我们一定也能作好。
谢谢各位了。

楼主:

这个就涉及到振动器的制作水平了,具体制作的技术瓶颈在什么地方我是说不上来,但我也看过台湾韩国的直线送料器,振幅不大却可以送料很顺畅,应该和你说的日本的差不多;
和你这种零件形状类似的零件送料我也做过,相当难搞,遇到的问题和你的一样,不过我遇到的问题主要是零件材料变形或有毛边等原因造成的,主要属于来料问题。
你这个零件要采用进口直线送料器,我想同样可以解决掉问题,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国内的振幅调很大才能送的快,但料跳动也就大了,出现了叠料现象。调的小了不叠料了,但又送料速度跟不上。

这个原因需要制作振动器的朋友来回答,他们比较清楚,期待振动送料器网友出手!

网友(2007-10-09):
黄包车很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大师,讨论了这么多震动盘送料,目前我正好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向各位请教。
要用直振送金属片,厚度为0.15mm,外形尺寸为22mmX8mm,端部是半圆形,整个面带微小球面拱起高度0.3mm,在用调频、调压的控制器后,在高 ...

输送此类薄片状物体,需要用到调频调幅振动器,零件与振动器轨道的接触面要保证光洁度达到RA0.8,具体的情况要看到零件实物才好做出更详细的判断.
此类薄状零件输送关键在控制振动幅度.根据我的经验.零件的厚度大于0.1mm就可输送.你的零件厚度为0.15mm,输送应该可性的.

网友(2007-11-13):
非常认真地看完每个贴了,我是做非标机械的,很需要学习这些知识,不过不好意思问大家要资料,只好慢慢学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08-08-29):
FEEDER主体基座不稳引发的消振(甩尾现象),只要加强底座的连接刚度问题就能得到改善,比如增加支撑柱的数量,并合理分部安装.当然用焊接机架效果更好.

网友:
有些意思,受教了。

以前断续接触过震动盘和直振,还有个多年前没搞定的疑问,下次有机会贴图请教大家。

网友(2008-12-25):
呵呵,再来学习了,这段时间正正式在非标机械做了一阵子了,

网友(2009-08-03):
我不是做震動器的,一般平送跟震動盤皆外包,自己不會去設計
但是震動的要點去除震動器本身不談,就是固定的檯面剛性要夠(不吸震),如此才會達到高的震動效率!!
就適用鋼材也要夠厚才行!!

网友:
建议采用压电式直振+调频调幅控制器
其优点是在保证高频输送的状态下,比电磁式更好地控制工件的跳动,从而减少叠料的机率。

网友:
若直线振动器是直接固定(未装减振橡胶脚)的微型高周波直线振动器,再在其下部加装减振垫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
我在碰到过众多实例,特别在安装高周波振动器驱动的振动盘时,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就连承载的架台的脚杯没有固定好都会很大的影响其振动效果。

网友(2009-11-13):
个人认为如果增加以下支撑,会好些。

网友:
你要调输料机的运动形式为滑动方式,就能解决上述问题。非常高兴和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网友(2010-01-17):
有一个问题就是:震动盘在震动过程中回不回移动位置?需要固定吗

网友(2011-08-16):
可以用调频调幅的控制器换一个频率也许能好些

网友(2011-10-06):
楼主 这个问题的确好!以后设计也应该考虑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我倒是还有一个问题啊

一般振动都是用电磁振,难免有一定的噪音,而且听的时间长我会头晕(不 ...

原理决定了肯定有很大的噪音,应该很难消除掉,不过我见过FESTO有一种用气动肌肉做成的振动盘,貌似没有噪音,不过没见过,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网友(2012-02-21):
振动器还没有用过,学习了

网友:
以后使用振动盘就可以减少麻烦了,谢谢。

网友:
防震胶垫不是主要原因,只是一种安装形式。有直接安装的,板簧支持型的,防震橡胶支持型的;只是为了减小机台的震动和噪音,保护装置。送料器的能量只需加在轨道上面,这就要求尽量减少能量的损失。能量与振幅有关,而底座自体的振动,振幅与它的重量成反比,与其刚性关系也不大,如要减小底座的振幅,就要增加本体的重量。其常见的材质有铝和铸铁。

网友(2012-06-05):
我们也遇到过此类问题  我们设备震动盘和机器主体是分开的 最后是把震动盘的架子直接固定到地上了 问题就解决了 还有防噪音的方法就是给它做个封闭的罩子 粘上滤波棉就好。

网友(2014-11-11):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现在我把最关键地方讲下:1:5

网友(2015-01-28):
这种直震式的电磁上料器设计的诀窍就是,要求与震动源相联的上下板一定不要发生弹性变形。
这个老帖关于震动送料的讨论很好,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