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箱清洗孔的结构设计(请教)

楼主(2007-04-21):
大家能不能告诉我液压油箱的清洗孔的结构!

网友:

标准的有圆的和方的,一般是在油箱壁上焊一座圈,上面有螺纹可以用来固定盖板,盖板和座圈之间就有可靠的密封。

网友:

二楼说得对
油箱常见的是方形,方形结构不要用圆形盖板,因为不便清洗干净。

网友:

油箱加圆形座,座上绞螺纹,在将盖板用螺钉把紧加弹簧垫即可 。座与盖板之间加可靠密封,此外为便于日后拆卸可在盖板上增加备用螺钉孔,对应座不钻螺钉孔,可利用螺钉的旋入而使盖板与座分离

网友(2010-07-03):
楼上说得都不错,标准的有圆的和方的,一般是在油箱壁上焊一座圈,上面有螺纹可以用来固定盖板,盖板和座圈之间就有可靠的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