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五轴联动机床的旋转轴的指令---[请教]

楼主(2007-04-22):
对于三轴联动(XYZ)的机床,手动编程可以完成X Y Z三个方向上的直线运动的编程。但是对于四轴或者五轴联动的机床,由于增加了A或者B轴,那么如何手动编制A或者B旋转轴的运动呢?请教高手

网友(2007-05-26):

不是高手。
但我觉得在实际应用中,没人用手工编制四轴或五轴的程序吧?应该都是借助CAM软件自动编程,生成刀轨文件,再利用后置处理软件将刀轨文件转换成机床实际的加工程序!

网友:

我倒是见过五轴联动的龙门数控铣床~~可以铣大力神杯,最难的就是铣球~~不过我这里的精度很差,具体的操作我不大清楚!!我有机会一定学习一下~~不知楼主要这个做什么??搂主是操作五轴机床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