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20A磨床,会把工件都烧焦了---[请教]

楼主(2007-04-22):
M7120A磨床,  我的磨床磨久了就好象没有了力气一样,会把工件都烧焦了,怎么回事?

楼主: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机器型号,应该是M7120A磨床。有谁用M7120A磨床的?我的磨床磨久了就好象没有了力气一样,会把工件都烧焦了,怎么回事?急.

网友:

没了力气?是工作台的移动速度太慢了吗?工件烧焦也会是冷却不充分或者砂轮未及时修整.

网友:

可能是切削量过大或砂轮自锐性差(不锋锐)

网友:

“没有了力气”
是指砂轮主轴转速下降吗?

网友:

可能是砂轮目数不对,也许是工作台运行速度快。

网友:

原因可能是:1、砂轮的牌号不对;2、吃刀量过大。3、砂轮已经没钝,没有及时修正。4、磨床有毛病。

网友:

烧焦应该是冷却不充分造成的,另外的问题很难回答,不过我
建议先看看砂轮是否选用正确
被加工材料性质不同,所选砂轮性质也不同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料的!

楼主:

工件是3Cr13和4Cr13等材料,主轴转速没有慢,砂轮是用比较粗的,因为我们是磨毛坯,主要是工作台运行久了就越走越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

吃刀量太大?

网友:

"  工件是3Cr13和4Cr13等材料,主轴转速没有慢,砂轮是用比较粗的,因为我们是磨毛坯,主要是工作台运行久了就越走越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

工作台运行久了就越走越慢是磨床工作台运行液压系统的故障。主要原因有
1。液压油泵内漏较大;
2。主控阀的的工作台换向阀芯泄漏;
3。工作台驱动油缸的活塞油封泄漏。
应主要检查主控阀。(由专业液压维修人员维修)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怀疑漏油了,见到这种情况过

网友:

机床工作台驱动油缸可能存在泄漏,再就是机床的润滑是否良好,机床导轨无法正常润滑使机床运行速度不稳定,可以检查一下!

网友:

补充以下12楼的看法:
1,如果润滑油年度太大的问题检查一下系统压力(0.8-1.2Mpa),以及溢流阀阀芯是否卡住,
2,检查一下工作台导轨润滑是否正常。
3,检查一下油池内油量是否充足,油池内是否侵入空气是不是有泡沫,如果油量不足请及时添加
如果有泡沫则是系统低压区进入空气,那样建议先检查一下进油口过滤网是否堵赛。
还有注意系统的回油管不要朝向吸油管的位置

网友:

感谢开心就好的补充。很有道理的。请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

油缸活塞环老化及泵老化在油温升高时,会导致工作台的移动速度太慢.

网友:

我的磨床也有同样的毛病,漏油很严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上回磨一工件,无论怎么走空刀,好像还是磨不下去,表面都黑了.自己觉得和砂轮有很大的关系,一只想重新修一下,因为太忙,给耽误了.

网友:

18楼朋友说的情况可以检查一下砂轮架是不是有落刀现象,或者是砂轮主轴轴承间隙是不是过大 ,
或者选择的砂轮型号不正确。

网友:

可能:工作台驱动油缸的活塞与缸筒是无密封圈间隙密封,长时间工作油温升高造成油缸泄漏增加,工作台运行速度下降。

楼主:

但是我已经把主控阀给换掉了,现在是新的,但还是会那样,为什么???????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问题应当是两个.
工作台移动慢,在理论上不可能是形成磨削烧伤的原因.工作台进给慢,直接的结果应当是进给降低,加工的速度下降.所以单单工作台慢这不应当产生烧伤.从楼上高手们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出,大的进给才可能烧伤的.
关于磨削烧伤的问题,在社区中已经有几次讨论了.楼主找找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们!!

网友:

我经常开
原因就2点
1进刀量太大了
2砂轮不行了,需要修整

网友:

冷却问题(冷却液选择不当)
砂轮问题(选择不当,积雪堵塞间隙,选择合适颗粒很重要)
切削量过大,最容易出现烧黑的现象
“没有了力气”
是指砂轮主轴转速下降吗?
一般是这样的机床,一个是皮带松动,要不还是你的切削量大

网友:

什么什么? 你好

M7120的主轴电机于主轴是一体的,不会出现皮带松动。
主控阀没有故障请检查工作压力,是否齿轮泵或溢流阀的故障。再检测一下主动油缸的内壁,活塞,活塞环是否磨损太大。

楼主:

请教:

我的M7120A磨床的主轴在工作的时候回抱死是怎么回事?????

网友:

什么什么? 你好

M7120A磨床的主轴前后各有三瓣轴瓦,主轴工作中抱死,即是常说的抱瓦。
主要原因为磨头油供油不足,油质量较差,主轴与轴瓦间隙较大(正常主轴径向间隙在0.015-0.02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是3Cr13和4Cr13等材料,主轴转速没有慢,砂轮是用比较粗的,因为我们是磨毛坯,主要是工作台运行久了就越走越慢。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请问楼主说的是工作台的横向越来越慢还是纵向越来越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已经把主控阀给换掉了,现在是新的,但还是会那样,为什么???????

 m0 l

楼主把主控阀换了,可是楼主检查工作台油缸没有,最大的可能是油缸的密封不好,造成在油温升高后,液压油变稀,工作台油缸密封不好造成窜油,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系统的压力没问题,液压油也很充足,可是机床就是没力,这种情况可能会在夏天变的更加明显.

根据上面朋友发的那么多帖子,加上自己刚才查了下机床的液压原理图,我把原因总结了以下,以便楼主参考:

$ |) U1 @ M3 `& b e

工作台刚开始正常,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会慢慢变慢的原因:

& |, g4 a v' P4 h% _9 A

1、液压油泵内漏较大,系统压力不足

1 \: j _2 X' ]; B( i

2、检查主控油路内有个稳压阀,里面有一个单项阀和溢流阀组成,看是否单项阀或溢流阀是否有问题

3、工作台油缸内是否有泄露

4、导轨润滑是否良好

2 r5 H, X X( p* O! [

5、油池内油量是否充足,油池内是否侵入空气是不是有泡沫

6、润滑油黏度是否合适

总之要看是否是因为机床工作时间长,油温升高,液压油的黏度降低,而造成泄露增加,压力降低等原因所造成工作台变慢.

8 t- L6 F; P Y

工件烧伤的原因:

1、冷却不充分,  2、砂轮没即使修整  3、切削量大   4、砂轮自锐性差  5、砂轮牌号和所加工零件才材质是否对应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砂轮的硬度稍微有点大,在工作台正常速度的情况下,不会出现烧伤,而当工作台的往复的速度变慢后,磨削的时间增加而磨钝砂轮并没脱落就会造成烧伤.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工件烧伤是在工作台速度正常情况下和非正常情况下都有,还是在工作台速度变慢后才出现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和这个原因有关系.

对于主轴抱死,我在工作中也遇见过,原因我在飞朋友说的一样,当时我们车间磨床主轴抱死是因为润滑油少,为此我还受到了经济上的惩罚.

以上是自己的一点点浅见,希望能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

是工作台横向慢

楼主:

各位谁有M7120A磨床的油路能给一份我?谁还知道广州哪有会修理这种老式磨床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吧?工件出现烧伤,按照你的情况是工作台移动速度慢的缘故。开始的时候速度满足加工要求,后来变慢。我以前遇到的都是更换液压元件就是了,更换液压泵。

网友:

是不是砂轮使用超过极限尺寸,线速度不够了.这样磨削效果就上去了

网友(2008-08-14):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
改磨头转数

网友:
你的油路有问题,时间长了,液压油受热后变稀,导致压力不足,所以速度变慢,但是您说工件变焦是我估计是切削速度过快

网友(2008-10-15):
建议把砂轮修粗一点,也就是用砂轮刀修整时注意别用自动进给,用手摇快一点。

网友:
工作台移动是液压系统控制的,请懂液压的调整一下即可。

网友(2008-12-09):
越走越慢怎么会烧,只有速度下降和背吃刀量过大才会烧
另外,还要注意磨头油的状况。

网友:
我近期学习过一点关于磨床的知识,磨床采用液压传动,尤其是工作台的往复运动均是依靠油路系统进行的。因此,速度变慢可能由于液压油变稀后油路系统出现泄露造成的,你可以在无载荷的情况下运行一段时间看看效果。 另外,关于变黑的问题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工作台的速度减缓,冷却时间变短

网友:
M7675

有谁开过M7675的,我现在是磨阀片的,有的话提供一点技术资料,谢谢!

网友(2009-06-07):
油温是不是很高,加强散热,液压油换稠一些

网友:
找机床生产厂家来协助解决?

网友:
空转的时候的主轴运转情况怎么样?可能是主轴轴瓦的问题

网友:
工作台速度变慢应该是液压系统供不上油了,看看是不是液压油不行了,或者是液压系统内存在露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