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粗牙和细牙有什么区别?---[求教]

楼主(2007-04-22):
螺纹粗牙和细牙有什么区别,象UNC和UNF,请大侠指教!

网友:

粗牙和细牙对公制螺纹来说区别在于螺距和螺纹深度不同,对英制和美制螺纹来说每英寸的牙数和螺纹深度不同,UNC为美制粗牙螺纹,UNF为美制细牙螺纹

网友:

学习

网友:

去找书本查一下就有了.呵呵

网友:

M8x0.75,m8x1,m8x1.25,哪个是细压,哪个是粗牙?
总有个分界点吧
请各位大侠讲讲

网友:

我的qq是280505321

网友:

公制没标螺距即为粗牙,螺距可查一下螺纹资料,如M8即指螺距1.25的粗牙,细牙要标出螺距,比较易滑牙,但自锁性较好,较不削弱轴强度

网友:

补充一下,粗牙的螺纹在图纸上是不标螺距的,细牙则必须标出螺距.(对公制螺纹哈)
美制螺纹如二楼所诉.一般用粗牙即可,特殊情况下才考虑细牙.

网友:

楼主是指应用场合还是标识方式?

网友:

螺纹按用途分为传动螺纹和联接螺纹.对于同一公称直径的普通螺纹,根据螺距不同分粗牙和细牙.
粗牙一般用在联接.细牙螺纹的小径较大,螺杆强度高,但螺纹牙的强度低于粗牙.细牙螺纹的螺距小,螺纹深度浅,导程和升角小,自锁性好,因此适合用在薄壁零件以及微调装置上.如管螺纹为英制细牙三角形螺纹,常用于有紧密性要求的管件联接,其牙型角为55度.
M8x0.75,m8x1,m8x1.25,哪个是细压,哪个是粗牙?
这个在手册上 黑体字为粗牙
建议看下手册就明白了:)